关于电冰箱压缩机电子启动器

楼主(2022-11-04):
今天修了一台西门子三开门冰箱,故障现象是通电报警,压缩机不工作,压缩机得电后月3秒钟过载保护器动作,拔下启动器测压缩机三端子间电阻均未发现异常,端子对外壳呈高阻状态无漏电。怀疑是启动器坏了,该启动器不同于常见的PTC或重锤启动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撬开启动器里面是一块小电路板,板子上貌似一个可控硅以及一个电感线圈和电容,背面是一些贴片元件。订购一只同样的启动器进行拆解,与故障启动器上的元件对照,发现22uf/50V的电解电容异常,实测电容只有0.4uf。损坏的原因估计是启动器内部温度使电解液干涸,造成失容。建议厂家将该电容换成温度系数更高的电解或换用钽电容。

网友:
建议厂家继续这样量产,要不修理师傅都饿死了

网友:
自己换成固态电容。

网友:
家电生产企业的通病:简单的东西一定要整复杂些!

网友A:
估计还有其它功能,比如断电延时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有其它功能,比如断电延时启动?

是的,有延时功能

网友:
没见过这种启动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3-01-05):
厂家变着花样赚钱。。。。。。。。。。。。。。。

网友B:
原来那种不香吗,要用这样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那种不香吗,要用这样子的

原来的机械的太坚固耐用,故障率太低赚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机械的太坚固耐用,故障率太低赚不到钱

哈哈,的确是,多坏几次,多赚点钱

网友:
元旦前,买了一台海尔小冰柜142升,温控为老货,夜深人静有"咔搭"声,只要长寿命,管它啥先进不先进。

网友: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我们讲究的是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