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小厨宝)

楼主(2022-11-04):
我妹妹的一个电热水器,几年前我帮她买的,坏了一直没跟我说,是没有用多久就坏了。
     去年修了一下,发现可控硅坏了,换了一个可控硅,没用多久说又坏了。
         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8000W功率,线是4平的,电线长度离电表总开关不到20米的样子。是不是线不够粗容易损坏机器?我自己用的是6平的线,用了6年也没有坏,冬天都要用的。
         修这个的时候我临时用2.5的线,发现线烫的很,几秒钟就这么烫,要是长时间那这线是不是要烧了?再说:用4平的线估计是一个道理。
        问题是电线细了这个热水器是不是就容易坏啊?

网友:
快速热水器,这玩意房西用过,搬走时不要了,

网友A:
大哥,8千瓦4平方够吗?长时间用是不够粗的,必须上6平方,还有一点可控硅你要选41a的

网友:
我用的是电热水龙头,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8千瓦4平方够吗?长时间用是不够粗的,必须上6平方,还有一点可控硅你要选41a的

我换的是同型号的,难道是买的假的,我没有买便宜的货。十元一个。

网友B:
这玩意儿也不装个防电墙,好怕怕.

网友:
大哥国人发明了一种新的科技,叫小芯片,估计你是买了小芯片呗

网友:
我家为了用电热水龙头,在龙头插头前用了四只电磁漏电器来保护安全,并且安全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也不装个防电墙,好怕怕.

现在的加热技术进步了,已经不是以前那种电热管直接加热了,“”旋磁能“”加热搜搜看,是水电隔离的。

网友C:
线细只能烧坏电线反而电热器不易坏,可控硅不给力多粗的线也档不在它哏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细只能烧坏电线反而电热器不易坏,可控硅不给力多粗的线也档不在它哏皮。

普通电水壶线细了也是容易烧水壶内的各接插件的,有电子元件也是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也不装个防电墙,好怕怕.

自来水管是铝塑管不是原来的铁管了。我这个地线是接了的。

网友:
八千瓦应该不是小厨宝了,小厨宝一般是五千瓦以下,你这个就是即热式电热水器。
故障原因未知,4平方标准铜线短时间使用问题也不大,因为220V供电的话就接近40A了,何况很多时候供电电压会高不少,建议还是6平方更合理一些;铝塑管还指望绝缘良好?PPR和PE管才行,但是绝缘又要考虑水的导电问题,防电墙是否可行,也没有比较严谨的报告,但已经在市场有很大的占有率了。

网友:
8000瓦用4平方的线?就是用6平方的线也没有富余量!!!

网友:
线小啦,20米的距离还是换6平的线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