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看看这是什么上面的板子

楼主(2022-11-04):
今天捡了一个板子,看着挺新,好像是逆变焊机的驱动板,有四个整流桥,型号是:3KBP01。但是四只管子看看应该是7812,四个集成模块型号是EXB841。弄不准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没啥用,拆几个元件用吧

网友:
管它啥版一律拆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B841是IGBT驱动器,你这明显是个IGBT全桥驱动器。至于全桥是干什么用的就难说了,可以是电源,也可以是电 ...

谢谢老师回复。还有一点不明白请教一下:为什么四个臂用4路供电?这4个臂电源变压器是独立的还是取自一个变压器?手里正好有几块1MB300-120,想做一台10KW左右的工频逆变器,可否把它嫁接在UPS后级上?(变压器单独绕制)

网友:
昨天搜索了一下,点这里有这个EXB841厚膜应用的详细介绍

部分原文

  作为IGBT的专用驱动芯片,EXB841有着很多优点,能够满足一般用户的要求。但在大功率高压高频脉冲电源等具有较大电磁干扰的全桥逆变应用中,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

  (1)过流保护阈值过高。通常IGBT在通过额定电流时导通压降Uce约为3.5V,而EXB841的过流识别值为7.5V左右,对应电流为额定电流的2~3倍,此时IGBT已严重过流。

  (2)存在虚假过流。一般大功率IGBT的导通时间约为1μs左右。实际上,IGBT导通时尾部电压下降是较慢的。实践表明,当工作电压较高时,Uce下降至饱和导通时间约为4~5μs,而过流检测的延迟时间约为2.7μs.因此,在IGBT开通过程中易出现虚假过流。为了识别真假过流,5脚的过流故障输出信号应延迟5μs,以便保护电路对真正的过流进行保护。

  (3)负偏压不足。EXB841使用单一的20V电源产生+15V和-5V偏压。在高电压大电流条件下,开关管通断会产生干扰,使截止的IGBT误导通。

  (4)过流保护无自锁功能。在过流保护时,EXB841对IGBT进行软关断,并在5脚输出故障指示信号,但不能封锁输入的PWM控制信号。

  (5)无报警电路。在系统应用中,IGBT发生故障时,不能显示故障信息,不便于操作。

  针对以上不足,可以考虑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下结合实际设计应用的具体电路加以说明。

网友:
找到一个稍微清晰点的EXB841原理图

EXB841模块

EXB841模块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复,看来要想把它利用起来还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可以确定不是家用设备上使用的。

网友:
逆变焊机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