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日本先锋TX-221Z收音头调频中周槽路电容 修复收音头FM收音功能。

楼主(2022-11-04):
家里的一套很老的先锋音响 主要由DC-221Z (磁带卡座和功放)、PL-221Z(唱片机) 、TX-221Z(收音头)三部分组成。这套音响在网上二手区还是经常看到的,音响开始使用正常。但是近几年,FM收音时逐渐出出现TUNED灯和STEREO灯逐渐不亮的故障,原来大概就知道是槽路电容引起的,但是手上没有合适的槽路电容,一直没修。前一段修PHILIPS  D1875收音机时网购了些槽路电容。加之这几天封闭在家里了,有了空,就打开TX-221Z拆开FM中周(没电路图,不确定是中周还是鉴频线圈),拆下电容测量,100KHz频率下测量只有38.7PF  D值是0.1 。确实不行了。网上有的网友说这个电容是82PF的。于是找了只82PF的电容更换了,把磁芯调整了一下,效果还可以,TUNED灯和STEREO灯都亮了!!

这机子的信号切换开关就是普通机械开关,接触也不好了,磁带不用说,皮带也老化了,收音头虽然是数字化调谐的,但是操作远不如手调的方便,但是机器做工还不错,声音还可以,扔了怪可惜的, 凑和着听吧!

外观

拆下原装的槽路电容已经黑了

拆下原装的槽路电容

就是从下面红圈中的中周(也许是鉴频线圈????)中拆出的。

网友:
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2022-12-07):
这个机子一套还是不错的,日常听听广播和音乐节目很好。我玩过的第一台收音头这是这个机子,后来送人了,收音头可以改单独的电源,你有整机就不用改了。

网友A:
我目前在用的收音头就是这个机子TX-221Z,改电源加了两个变压器来供电,给前面板加了一个电源开关,不用每次关机要拔电源线。据说这个收音头把电路板上空的元器件补齐,就可以增加短波接收功能。前几年我好像有这个收音头的电路图纸,不知道还能不能找见

网友(2023-09-07):
我有一台此型号收音头,记得当时测试只能收到本地一fm强台,后来找到图纸,由于没有仪器调试就一直闲置了,机器是废品站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在用的收音头就是这个机子TX-221Z,改电源加了两个变压器来供电,给前面板加了一个电源开关,不用每 ...

找到电路图发上来造福有此收音头的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电路图发上来造福有此收音头的坛友。

大号收录机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在用的收音头就是这个机子TX-221Z,改电源加了两个变压器来供电,给前面板加了一个电源开关,不用每 ...

不用找了,我看了下板子,留空位是长波接收电路,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