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这种低耐压的大功率管子是用来干啥的?

楼主(2022-11-04):
手里有十多个3 AD 30A,很多年以前的收藏,都是7475年的产品,因为耐压低,一直没想出来能用来干啥,所以就想问一下,当年这种管子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锗低频大功率管,用于低压大电流场合,例如低压低频功率放大、低压串联稳压电源调整管、低压输入逆变器等等。

网友A:
用在功放等电路也是可以的,比如推挽输出,be两脚是通过变压器绕组或小电阻并联在一起的,实际耐压值比BVceo大,比BVcbo小,应该是BVcer吧,3AD30A一类BVcbo普遍四五十伏

楼主:
上面那张图片有点不太清晰,再发一张特写吧

网友:
功率管,可做稳压电源的调整管,功放管等。

网友B:
小八一的面板上就有一个,很容易更换,看来当时故障率不低。

楼主:
关于用于稳压器,这个我也想过,不过这些年来,看过不少老的图纸,没看到过有用这个的,感觉当年似乎并不需要低电压大电流的稳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八一的面板上就有一个,很容易更换,看来当时故障率不低。

小八一的电源吗?那个应该是24伏的吧,这个耐压12伏的应该用不上吧

楼主:
关于逆变器,这个似乎还有可能,当年黑光灯之类的似乎比较流行

网友C:
电影机的功放就用这个管子
当年想要耐压高的硅管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影机的功放就用这个管子
当年想要耐压高的硅管也没有啊

你确定用的不是3 AD30C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用的不是3 AD30C么

哦,是3ad30c

网友:
用于功放啊,现在有些小众群体又挖出来做功放,听锗管的声音。

楼主:
3AD30C是当年大功率锗管中应用最广泛的,没有之一,但3AD30A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是没见过有实际使用它的

网友D:
1980年前后煤矿井下放炮用的炮盒子(起爆器)就用了3AD30,自己装黑白电视可以用作电源的调整管。俺在矿里要了几个旧炮盒子,其中的3AD30都被拆下来装电视机了。

网友E:
硅管没流行之前3AD6,3AD30,3AD18等可是个香饽饽。74年我做的7瓦无变压器OTL 功率放大器就是用1对3AD6C。当时花了我整整半个月工资。(16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80年前后煤矿井下放炮用的炮盒子(起爆器)就用了3AD30,自己装黑白电视可以用作电源的调整管。俺在矿里 ...

起爆器里用的是用的是3 AD 30C还是3 AD 3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硅管没流行之前3AD6,3AD30,3AD18等可是个香饽饽。74年我做的7瓦无变压器OTL 功率放大器就是用1对3AD6C。当 ...

我去年做了一台五瓦立体声的,现在还在用着呢

网友E:
我用的是24伏电压,你的工作电压是多少伏?   把管子换成3AD30C可以做成25瓦的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24伏电压,你的工作电压是多少伏?   把管子换成3AD30C可以做成25瓦的功放。

这个电压下想出25w,带输出变压器的那种可以,OTL输出功率和工作电压有关,24伏出不了25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功放等电路也是可以的,比如推挽输出,be两脚是通过变压器绕组或小电阻并联在一起的,实际耐压值比BVce ...

做功放当然可以,但恐怕不能使用太高的电压,当年那些电源电压不高的功放,用的都是3 AD 30C,想来生产厂家应该有自己的考虑

网友:
那时候技术落后,工艺水平有限,厂家筛选出来的劣品,但打上字也是可以卖的。怕扔了的话就会有许多爱好者去捡垃圾箱的

网友:
家里有本红色年代出版的养猪的小册子里有个电路,用的这种管子和一个小变压器震荡,电源干电池,次级输出几十伏特接到针灸针上,以增加刺激强度。谁能想到,几十年后,这种技术应用最多的,是人。

网友:
用来做锗管功放不错。型号后面的A B C.表示耐压值,色点表示放大倍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下想出25w,带输出变压器的那种可以,OTL输出功率和工作电压有关,24伏出不了25瓦的

对的。就是带输出变压器的。(飞跃JK25)

网友:
七十年代只有这些锗材料的低频大功率管,耐压低,但是可以通过的电流大。
我看到一台五十W的扩大机,就用的是就一对3AD30C的管子,带二只25W的高音喇叭,声音很响亮。
到八十年代后期,高耐压的硅大功率逐渐推出,锗管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就是带输出变压器的。(飞跃JK25)

带变压器的话,50瓦都能出,当年常见的50瓦晶体管扩音机,很多就只用一对管

楼主:
查了一下资料,这个管子啊,即使是做逆变器用,也是不太合格的,从下面这张截图来看,恐怕它只适合于做三伏电压的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