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播放器不能播放

楼主(2022-11-05):
如题,上电直接工作,电视显示播放器图标,例电影,音乐,文档,不显示电影里内容,(高清接口和VGA)用USB连接电视,电视能读出硬盘播放器里面的内容也能播放,等于硬盘播放器变成了移动储存器,不能直接使用,问一下大佬们如何解决?

网友:
文件的格式是播放器不支持的。

楼主:
不是的,文件格式mp4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文件格式mp4

MP4只是一种格式,其实同样的MP4文件有好多种编码,新格式的编码,老播放器是不支持的

楼主:
不可能的吧,rmvb.mp4.avi.h264都装了一遍,以前能播放,以为硬盘毛病,换了80的,160的500的都不能播放,现在变成了储存器不理解

楼主:
现在变成了移动大U盘,还是可以换容量的,自己自动升级了?

楼主:
现在是用电脑录满硬盘,在插到硬盘播放器上,用USB连接电视或天猫盒子,用电视或天猫盒子的遥控器播放,大串联有些麻烦

网友:
很多年前在长盯买的硬盘播放器,很多很多格式不支持,十年前已经扔一边了
MP4、AVI,mkv这些文件名只是一个载体,看不出是那种压缩形式。要用软件才能看到是那种压缩形式。

例如同样.mp4,如果压缩形式是早期的AVI模式,在win7下直接就能播,但如果是用H.263压成的mp4,就没法播放,需要装上第三方解码器才能播放。

楼主:
拆开把接口清洗了一下,测量接口电源12伏和5伏都正常,usb接口插u盘可以播放,用了6块硬盘都不读,可能硬盘盒坏掉了,当硬盘座用还可以

网友:
前段时间,在坛上也入手了一个硬盘播放器,结果没有合适的显示器用,搞了很久后来才发现,其实就是鸡肋一个,现在在吃灰!

手头有6块G41主板,2块G31主板,各种U,E3300~E3500最大到E8400,直接用FOOBAR播放,这就是现成的硬盘播放器!二手的类似档次的电脑,一百元很容易就拿下,别走弯路

楼主:
老兄,这个怎么改,旧电脑有2台双核4G的,但是机箱大呀,占地方

网友:
你的播放盒插进电脑,可以识别出移动盘,可以读到播放盒里面硬盘的内容,那直接说明硬盘是没有坏的了。
播放盒单独自己运行不能播放自己硬盘里面某个mp4,原因就是那个MP4文件新的编码压缩格式。
例如你可以在电脑上装一个格式工厂,里面有视频转MP4的功能,转MP4时是可以选择编码压缩格式的,例如选早期的intel那种,出来的文件名虽然还是mp4后缀,但编码压缩格式变了,intel这种肯定能在你的硬盘盒播放。

不过早期的编码压缩率远比现在的差,例如现在的H.263/264编码可以将原来intel编码的压到1/4-1/3,画质没变化。

楼主:
以前盒子是能播放硬盘里面的内容,硬盘没换内容也是原先的,包括3D电影也能播放,现在显示没有内容,盒子连接电脑和电视显示有内容,盒子自己不能播放,我怀疑接口坏掉了,清洗补焊没有效果,电路那就拜拜了,线路高度集成看不懂也修不了,今天买了个硬盘拷贝机用它看

网友:
可能是盒子内的播放软件坏了!到官网看看能否修复。

网友:
有时盒子缓存容量小,文件容量大也会出现读取失败的情况。配置低的播放器在使用遥控器操作时,应节奏慢点,动作太快也会导致读取数据失败,出现假死机现象。

楼主(2022-12-29):
昨天无事看了一篇关于电路板漏电的文章,播放器是以前淘的不能播放,到手后拆开里面爆了一个16伏100微法电容,换过之后因为能正常播放没做进一步处理,随着时间推移变成了有时能正常播放有时不能播放,昨天看了电路板漏电的文章想到是不是电解液引起的故障,用酒精简单的清洗了一下,还别说故障消失了,存放大片的硬盘又能正常播放了⊙ω⊙

网友:
直接拖进去,如果不行,说明文件可能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盒子是能播放硬盘里面的内容,硬盘没换内容也是原先的,包括3D电影也能播放,现在显示没有内容,盒子连 ...

播放软件坏了......

网友:
是不是硬盘分区格式化成exfat了,老盒子可能不支持,格式化成fat32或者ntf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