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安泰信937A数显焊台的朋友吗?

楼主(2022-11-05):
    一直在用的一台安泰信937A液晶数显焊台今天上午突发故障,现象为烙铁头不热,温度不显示数字。只显示一排黑色方块。已拆解,经查,手柄及变压器次级9V和30V都是好的,bt136-600E双向可控硅也是好的.应属电路板上的其他原件,或单片机故障,在网上没查到资料。不知有用过此其焊台的朋友否?另求其电路图及相关资料。
    焊台见下图

网友A:
上次 我的 936 B 坏了,也是 自己修好的 ,时隔多年,故障原因,我自己都忘了~好像坏了一 场管。你检查下线有没有内断,找 个图纸,自己研究透彻,这东西 很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 我的 936 B 坏了,也是 自己修好的 ,时隔多年,故障原因,我自己都忘了~好像坏了一 场管。你检查下线 ...

已查过,线段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就是找不到图纸,才发帖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查过,线段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就是找不到图纸,才发帖的啊!

继续求电路图和相关资料

网友A:
可以 把机个大零件  型号找出来, 可以 ,自己拼凑出电路图 ,坏,一般都是那 几个零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把机个大零件  型号找出来, 可以 ,自己拼凑出电路图 ,坏,一般都是那 几个零件而已。

      BT136双硅,LM324四运放,PIC16F688单片机,液晶显示屏,78L05三端稳压器,BC547两只,BC557一只,及5芯手柄,其余就是阻容二极管了。主要件除了单片机及程序和液晶屏,都是好的。变压器有30V交流供手柄加热用,9V为运放及单片机电源,这些能拼凑出电路图了吗?

网友A:
恩,你买 三个 配件 ,BT136  ,BC547 BC557 ,
估计 是 BT 136 坏了,  两个小 3 级管,坏的 可能性有,不大 ~
顺 着顺序换,应该就好了 ~,还有看看 发热棒 坏了没有
电器 修多了,学习多了,电路设计的 图纸,一看就知道设计者的 思路了,

网友:
我买的是不带数显的937A,非常好用,就是发热芯太容易坏了,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你买 三个 配件 ,BT136  ,BC547 BC557 ,
估计 是 BT 136 坏了,  两个小 3 级管,坏的 可能性有, ...

   谢谢回复。前面已经说过了,双硅,发热芯等等都是好的。BC547与BC557已买,刚到货,今天有事,明天换。

网友A:
  完了 ,呵呵呵~~  完了,估计 我估算错误了~呵呵~,你  微信多少, 发我,我给你认真的  判断一下~
估计 我 冒失了~
看看又看 ,问题估计在单片机  周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了 ,呵呵呵~~  完了,估计 我估算错误了~呵呵~,你  微信多少, 发我,我给你认真的  判断一下~
估计 ...

微信号:yjx1890,或者我加你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了 ,呵呵呵~~  完了,估计 我估算错误了~呵呵~,你  微信多少, 发我,我给你认真的  判断一下~
估计 ...

若是单片机问题,除了厂家能索要得来程序,否则恐就无可救药了。据我所知,PIC16系列的单片机是无法读出程序的(熔断原因),退一步讲,即使能读出来,买编程器及单片机的钱(手头只有51单片机的编程器),也差不多够新买一个焊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微信号:yjx1890,或者我加你也行。

我的微信如下,好几个人都说加不了,不知何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微信如下,好几个人都说加不了,不知何故

着重检查单片机供电电压、以及整机所以的滤波电容。单片机一般很少坏、除非加上了较大误差的高电压!假如单片机真的坏了也就没法修了,只能另改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着重检查单片机供电电压、以及整机所以的滤波电容。单片机一般很少坏、除非加上了较大误差的高电压!假如 ...

5V电源,滤波电容都检查过了,好的!

网友C:
不是买了板子了吗?

这个单片机坏了要是找厂家估计也是换个主板。费用也不少

干脆找个别的主板换上 936的淘宝不少 就是不知道手柄和加热丝通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买了板子了吗?

这个单片机坏了要是找厂家估计也是换个主板。费用也不少

      单片机在板子上,是有插坐可直接拔插的,但一是这么老已经停产的产品,厂家还给维修么,二是即使厂家单卖一块写好程序的单片机,恐怕也不会太便宜。所以我还是准备用网购的936主板,再加个LED温度显示的方案了。
      手柄和936是不一样的,937A是只有2芯的加热丝,936则是2芯加热加2线测温热电偶,好在我手头有936的,换一下手柄芯即可。

网友(2023-12-18):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在板子上,是有插坐可直接拔插的,但一是这么老已经停产的产品,厂家还给维修么,二是即使 ...

安泰信937A是两心加热的,可以改为T12手柄使用,我就是这样改的,非常好用!千万不要用1321的发热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