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汽车收音机天线放大器

楼主(2022-11-05):
这种天线放大器谁用过吗,

网友A:
比较困惑。汽车天线在空旷的室外,信号比室内好的多,为什么要配天线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困惑。汽车天线在空旷的室外,信号比室内好的多,为什么要配天线放大器?

正常啦,车身铁壳子屏蔽起来就需要外接天线。这玩意儿看起来就比较复杂,分波段信号放大,还要有两波段信号合并/分离电路,
德记还好,日记有些型号没有这玩意儿就是不行,短天线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困惑。汽车天线在空旷的室外,信号比室内好的多,为什么要配天线放大器?

因为车机拉杆天线本身比较短,需要放大器来加强信号强度.

网友B:
据说好的放大器还是很牛掰的,不过我没用过,不发表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好的放大器还是很牛掰的,不过我没用过,不发表看法.

没事我发这贴就是大家随便聊的,看来大家对车机放大器研究不多,车上的调频收音机接收灵敏度确实很好,他要求在一个金属房间里得到良好收听效果,专家们的做的车上放大器,很精致。效果很好,为了移植到我们生活中,效果应该不错的。尤其在离发射台偏远的地方增强信号,提高接收效果。

网友C:
我也不懂,前不久逛咸鱼买了个老奥迪a6拆机的天线放大器,卖家描述是车载收音机fm放大器,拿回来通电实验了一下只有噪声,我就想1这个东西是不是针对某一段比较广泛的频率具有放大作用,2对于外接天线阵子是否有固定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懂,前不久逛咸鱼买了个老奥迪a6拆机的天线放大器,卖家描述是车载收音机fm放大器,拿回来通电实验了 ...

这个汽车收音机天线放大器说明上是AMFM放大,说要它只对这个中波频段,和调频频段放大。其次放大器前段有的象鱼尾吧在车顶上感应信号再进这个放大器。具体有怎么要求就不知了。

网友D:
买过一个天线放大器,没什么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一个天线放大器,没什么卵用。。。

呵呵,伤你心了,我也上当过,但好东西还是有的。提高接收灵敏度。

网友E:
杜哥试验过了有效果吗,以前买过几个都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杜哥试验过了有效果吗,以前买过几个都没什么用。

还没研究出效果来

网友:
你是住在深山老林里面吗?还需要天线放大器?

网友:
有先锋的全波段磁带车机 只要天线强劲就没有任何问题 天天听短波的NHK中文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困惑。汽车天线在空旷的室外,信号比室内好的多,为什么要配天线放大器?

很多汽车采用玻璃天线,或者车顶鲨鱼鳍天线,接收不见得好。这一类,在车后C柱哪里一般都会有天线放大器,是有效果的,请用12V电瓶电池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波车机很少见

从92年开始也陆陆续续玩过几十种磁带车机
追求低音过瘾的还是建伍车机 低音的澎湃感可以干倒 其他品牌
短波车机 做的最多是先锋和索尼的 电控磁带机芯    先锋的磁带部分 声音最耐听  索尼的功能花哨 但是防盗面板 不行 很容易出现稀奇古怪的故障 遇到过 面板的触点氧化物 把机器给彻底锁死CPU的坏机
松下的车机 对于磁带限制太多  外壳稍有破损都放不进去
三洋也有一款指针调谐的短波机 不过磁带部分设计是单面放音 不带自动翻带功能   为了同时放进去三个收音机接收头  这一点感觉很笨 同期别的车机已经把调频和中波合并在一起的接收头  另算短波 两个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