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246b测量不显示数值问题求助

楼主(2022-11-05):
万用表开机后挡位切换正常,就是不显示数值,会不会是主控坏了?从哪个地方排查呢?

网友A:
估计要返厂维修,HY3131不好买,即使买到了修好了,校准咋办?

楼主:
测量的时候显示屏上面的*符号也不闪

楼主:
芯片供电电压测试也正常3.6v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芯片供电电压测试也正常3.6v左右

电阻档测量hy3131晶振旁边两个电容一个是开路的,一个固定组织是40欧姆。晶振的并联贴片电阻上面写的310,我测的是340k左右。

网友B:
芯片供电,晶振启振了吗?两个芯片之间通讯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供电,晶振启振了吗?两个芯片之间通讯正常吗?

现在怀疑HY3131晶振没起振,这个芯片不工作会导致不显示测量值吗?其他显示都是正常的,挡位切换也正常

网友C:
以前好像在哪看到的,有些台表AD和CPU通讯没了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好像在哪看到的,有些台表AD和CPU通讯没了就这样

通讯线路是通的,但是晶振xout接口我开路测试对地有30Ω左右的阻值,可能是hy3131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讯线路是通的,但是晶振xout接口我开路测试对地有30Ω左右的阻值,可能是hy3131坏了

通讯有没有挂个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就知道了,晶振有没有起振找个频率计或者示波器测一下,这种最基本的东西要懂啊,
用台表的人一般电子水平不会太差,我小白一个论坛注册也没多久,一般用个dt83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讯有没有挂个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就知道了,晶振有没有起振找个频率计或者示波器测一下,这种最基本 ...

我一个业余的哪来那么多仪器 ,这个表是我咸鱼买的,想自己试着维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个业余的哪来那么多仪器 ,这个表是我咸鱼买的,想自己试着维修一下。

那只能靠运气了,运气好碰对了就修好了,我一般不买二手仪器,因为我不会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返厂维修,HY3131不好买,即使买到了修好了,校准咋办?

就是一个仪器销售,鱼上看到他卖了好几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仪器销售,鱼上看到他卖了好几台了

奇怪了,我的回复贴怎么不见了。这论坛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我的回复贴怎么不见了。这论坛咋了?

我给你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仪器销售,鱼上看到他卖了好几台了

咸鱼卖家打包卖给我3台,我测试两台没问题给卖了。这跟我在论坛求助有关系吗?

楼主:
不是我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我的回复贴怎么不见了。这论坛咋了?

你回复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返厂维修,HY3131不好买,即使买到了修好了,校准咋办?

已经买过了,确实挺贵的,先换了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