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扫频信号发生器之二

楼主(2022-11-05):
这个制作,振荡器用双极性晶体管的双管振荡器。电路已经经过实际制作,确定可用。现贡献给需要的朋友。

楼主:
这个制作,下图中的R1R2R3的调试方法,见场效应晶体管版本。上图中的R1R2R3,调整方法如下:调整R1,使这个振荡器的输出幅度大,波形好,幅度在频段高低两端尽量一致。这次我的制作中,用了一只51K的电阻。R2的调整,使这只场效应管的工作电流在0.8--1mA左右即可。顺便说明。这只场管的饱和漏电流是1.6mA,R2约为1.5K左右。调整R3,使这只3DG201的工作电流为1毫安左右。实际调整时,我是用测量其集电极电阻两端直流电压的方法,使这个电压为2.2V左右。实际制作中使用的电阻是51欧。

楼主:
停振电路:

楼主:
为了灵活掌握这种电路,请大家看一个简单变换后的振荡器:

楼主:
脉冲及锯齿波形成电路,是极其稳定的一款电路,是个好电路,值得一试。

楼主:
这个振荡器的一个大特点,就是振荡电路简单可靠,振荡线圈极其易绕。

楼主:
电路的各个部分,工作都极稳定,调试也不难。是个比较好的扫频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