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拍蒜

楼主(2022-11-06):
老物件也可以拿来用了。

前些日子网上有关菜  刀能不能拍蒜的讨论很热火,其实客服的回答是实话,那么硬的切片不锈钢刀是不适合拍蒜的,整体太硬了就容易脆。

商家的市场定位不断细化,厨房刀具专用也是随进步潮流,老观念一把刀万能使用,没有专用的好。

高碳不锈钢整体淬火热处理掌握不好容易脆,也有专家说不锈钢局部淬火工艺上难以实现,为了降低成本只好整体热处理。

找到一把老刀,也算古董了,但是绝对可以拍蒜,是碳钢的,放心使用,不会轻易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刃部锈蚀严重,只好修磨了。好像刀刃处硬度还可以,剁个鸡应该没问题,何况拍蒜了。

锈到这种程度说明不是好钢,黄锈的刀就算磨出刃口也不会锋锐,好钢的锈薄而不黄,这刀有重量用来砍砖头还成。
再则蒜不应该拍,那么大的噪音会滋扰邻居的,蒜瓣置于菜板后用刀面盖住,刀面之上加上一只手同时双脚离地,你的体重就碾压得蒜瓣粉身碎骨了!!

网友B:
“商家的市场定位不断细化,厨房刀具专用也是随进步潮流,老观念一把刀万能使用,没有专用的好。”

这就是被商家PUA洗脑的结果,通俗点就是被别人卖了还在帮别人数钱。

楼主:
好像不适合切菜。重量足够。就是有点旧。

楼主:
刃部锈蚀严重,只好修磨了。好像刀刃处硬度还可以,剁个鸡应该没问题,何况拍蒜了。

网友:
您这个是剁骨刀。

网友C:
以前车间里的老师傅们用T8钢渗碳处理,做的菜刀真是特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商家的市场定位不断细化,厨房刀具专用也是随进步潮流,老观念一把刀万能使用,没有专用的好。”

这就 ...

我们被洗脑的事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刃部锈蚀严重,只好修磨了。好像刀刃处硬度还可以,剁个鸡应该没问题,何况拍蒜了。

我看LZ你这把刀的刃口不像你用磨石磨的,倒是很像你用角磨机磨的。

刃口是有角度的,剁东西的刀在32-35度左右,切片的刀在28-32左右。数字我大概估算的。

网友E:
整体去锈蚀抛光再开刃

网友F:
您这刀好像似文物,文物其中的一把菜刀

网友G:
        这把刀是砍刀,砍骨头的刀,但不适合砍棒骨,太硬了。

网友:
这是肉店倌用的“斩节刀”,用来砍断骨头的。
我小时候家里还有这么一把刀用来劈柴
后来用上了瓶装液化石油气,这把刀也不知跑哪里去了。
按材料来说,含碳量高的碳钢比较不锈钢更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家的市场定位不断细化,厨房刀具专用也是随进步潮流,老观念一把刀万能使用,没有专用的好。”

这就 ...

正是这样,于是我们买来一把把菜刀,这把只能切菜,不能拍蒜,那把只能砍骨,不能切菜,没有一把兼用的。市场搞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车间里的老师傅们用T8钢渗碳处理,做的菜刀真是特别好。

好像渗碳是用低碳钢,表面增加碳含量,可以增加硬度和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LZ你这把刀的刃口不像你用磨石磨的,倒是很像你用角磨机磨的。

刃口是有角度的,剁东西的刀在32-3 ...

行家,一看就是行家!

本来这把刀想收藏,它带文物一样的包浆,但是又想,这里没有惊人的故事,常人收藏它也没有价值,就想开刃后使用,剁骨头应该可以。

刃口已经锈蚀得很薄而且有锯齿状缺口,残缺不直,厚薄不匀,简单磨石磨不行了,于是用角磨机低速修磨刃口。钢很硬,看来淬火很好。

角磨机高速运行,稍不注意,刃口钢容易烧蓝退火,于是用串大灯泡的方式降压,容易控制磨削力度,不会退火。

顺便修出弧度,比近乎直刃顺手。

刃口角度,很钝,近乎斧头的角度,卷刃是不可能了,只会崩刃。

再顺便将刃口用砂纸修磨成镜面一样光滑,工具控强迫症,没办法。

一把可以放心拍蒜的菜刀诞生了,当然不能让LP看见,只能偷偷自己拿在手里把玩一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体去锈蚀抛光再开刃

想保留时间的沧桑感,就不打算抛光了,尽管自己有这个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把刀是砍刀,砍骨头的刀,但不适合砍棒骨,太硬了。

砍大棒骨,什么刀都不行,应该用斧头,但是我用手锯,先锯出切口,然后敲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锈到这种程度说明不是好钢,黄锈的刀就算磨出刃口也不会锋锐,好钢的锈薄而不黄,这刀有重量用来砍砖头还 ...

是吗,好钢锈不重?有这个说法吗,学习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这刀好像似文物,文物其中的一把菜刀

是不是文物难说,但是它真是被我从土堆里刨出来的,几十年有了。

网友:
劈材都没问题呵呵

网友H:
用串大灯泡的方式降压 —— 去买一个大功率双向可控硅调压器更方便,因为我的角磨机偶尔也有特殊用途需要比较低的速度,所以买了一个4000W的调压器把角磨机速度调到5000转/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串大灯泡的方式降压 —— 去买一个大功率双向可控硅调压器更方便,因为我的角磨机偶尔也有特殊用途需要比 ...

用可控硅调压器可以调速吗?波形没有关系吗? 调压器我会做,买一个块,一个双向管,一个电位器,很好做。

降速真的好,安全多了,还不怕磨过头。但是用可控硅也许没有灯泡安全可靠,因为机器低速下也会卡住停机,灯泡只会更亮,可控硅可以短路吗?

网友H:
是的,双向可控硅调压器就几个元件自己焊接也简单,可是你焊一个调压器就会剩余一大堆元件,因为每一种元件网购一次就是数十个,所以就买成品了。

我试了角磨机启动电压不能太低否则启动不了,至于正常运转以后速度倒是可以调得很低。

你问的可控硅可以短路吗没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
三星堆出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双向可控硅调压器就几个元件自己焊接也简单,可是你焊一个调压器就会剩余一大堆元件,因为每一种元件 ...

我这里有实体店,北京。买一两个可以,萧条了,还有店铺。

短路指的是机器低速,容易停机卡住,相当于闷机,电源大电流,吃得消吗?

太低了速度不好,力气太小。我串两个灯泡就感到不足,还是一个好。

偶尔磨一下钻头还可以。

楼主:
真是出土的,从一堆土里刨出来的,但是不在三星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把刀已经不错了,还是碳钢的,我家的传家宝刀,还是熟铁的,只有刃口那里嵌了很窄的一段轨道钢(我爷 ...

好的碳钢菜刀也不多见,这把菜刀锈迹斑斑,估计有几十年年龄了,刀身上有“钢菜”的钢印印记,网上没有查到它的历史。刃口硬度很高,从用角磨机磨削的手感感觉发滑硬度足够。

我家里还有一把可以使用的砍骨菜刀,钢口也很好。那是在七十年代,一天楼上“咣当”扔下一个东西,砸在我家门前,幸好楼下没人。我伸头往下看,是一把菜刀,刃口崩了刃,隐约有个大豁子。肯定是楼上那个暴脾气邻居用它劈柴,用力不当,崩了刃,气得扔到楼下。好一阵子没人敢出来,我悄悄捡回来。是一把钢口很好的砍骨刀,就是有个大豁子。后来拿到厂里磨去豁子,重新开刃,很好用,砍骨头不费力。说明早在七十年代就有专门砍骨和切片通用菜刀了,一般人家只有一把,遇到大骨头很为难。

楼主:
谢谢提醒,还真是“莱钢”两个字。我楞是没看出来。原来是莱芜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