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破音的原因?

楼主(2022-11-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磁隙里面有异物?

也许。

网友:
关键是插错的是什么插头,如果是大电流的话,基本就是音圈烧损引起的问题。

网友:
音圈的引线(在盆架上的 接线焊片  与  纸盆 之间),时通时断,也会有破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过,阻抗与另一只一致

有一种可能,电流大,因热量大把音圈烧散了,但是阻抗变化不大……

网友:
一、可能是磁石和T形铁移位,导致擦音圈异响
二、可能是音圈引线接触不良,导致发声断续暴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是插错插头所致

所以更倾向于音圈被大电流经过所致

故障的可能性有很多种情形,纸上谈兵也仅仅是分析而已,具体还要通过现场通过各种办法比较和测试。

网友(2023-01-08):
说白了喇叭有点烧了感觉

网友:
喇叭烧坏了就这么简单,喇叭不能通直流电你通直流电就烧热,热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