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遥控开锁不灵敏如何维修?

楼主(2022-11-06):
汽车遥控开锁不灵敏如何维修?
已经排除遥控器电池不足,换新电池。每个按键按下遥控器指示灯都亮。
是发射问题还是接收问题?请教坛内朋友。

网友:
什么车?车型,年代,是否原装遥控器?电池哪里买的,是否确认容量?

网友:
这类问题非常多,换个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
检查换上的电池,新电池也要检查。顺便检查遥控器的PCB有没有腐蚀或脏污。接收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很大可能性是电池质量问题,试试换品牌电池

楼主:
每个按键按下遥控器指示灯都亮,说明遥控器的PCB没有问题。
怎样区分发射问题还是接收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不一定我们遇到的情况一样,供参考吧。开锁大部分时候好用,锁车大部分时间不好用,换过遥控器电池也没用,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主驾车门换了个锁块电机就搞定了。总结原因就是锁块电机力量不够了,不能开锁或闭锁到位,换了个新电机能到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不一定我们遇到的情况一样,供参考吧。开锁大部分时候好用,锁车大部分时间不好用 ...

您说得有道理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个月,这几个月我都是手动锁车开锁的,平时还没问题,遇到雨天就不舒服了,后来也是在汽车论坛闲逛时看到有人是这样解决的,我才想到这个问题,买了个锁块电机换上就好了。

网友:
恭喜修好了。。。

网友:
我的蒙迪欧2.5V6十五年了,也发生过锁车失败问题,确实是锁块不到位。根本不用换锁块电机,用除锈润滑剂在锁块里面喷了几下,开关自如,上海话“彻嫩”。

网友(2022-12-09):
站在车旁边,按下遥控,听听车锁有没有动作,确认是信号问题还是执行机构问题;如果有声音,不开锁,润滑或者更换锁块;如果没声音,那么可以确认是信号问题,可以看看车里有没有插着蓝牙obd之类的东西,这东西影响信号,深受其害过

网友:
电池是否充足,再就是离车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