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买到一款完整版的正品I5 10600T的U?

楼主(2022-11-06):
想买一个Intel 酷睿 i5 10600T用在台式机上。
2020年夏上市的产品,现在已经停产了,只能看看有没有拆机二手。
淘宝上的二手卖家也不多,而且基本是ES\QS阉割版的,屏蔽了核显之类的。
大家帮我想想网络上哪里有可靠渠道?

网友:
CPU还有假冒的?能点亮都是原厂的,要阉割也是只有原厂才能阉割。
或者你找到的识别软件是被阉割修改的。

网友:
闲鱼没有就难找了,每天去闲鱼逛一下吧

网友:
规格型号相符就不存在假冒。能假冒CPU的人,已经有能够到火星生活的能力了!

网友:
楼主说的假冒应该是怕买到 es/qs 版
咸鱼大多是这种,毕竟这种比较容易流出来
真害怕的话。。。只能去品牌机拆了

网友:
还有就是remark 版的cpu

网友A(2022-12-07):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U呢?

同问,究竟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U呢?

低功耗,高频高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功耗,高频高性能。

谢谢楼主指点,看来我也要去关注一下这个U。目前还在用I5U4代

网友:
建议还是买i3-12100吧。

网友B:
赞同11楼的意见,无论性能,性价比,i3-12100远超i5 10600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11楼的意见,无论性能,性价比,i3-12100远超i5 10600T.

我主要是侧重低功耗,I3这款的热设计功耗将近是后者这款的两倍。

网友:
我主要是侧重低功耗,I3这款的热设计功耗将近是后者这款的两倍。

理论数值是一回事,实际应用中同样的工况下功耗肯定不会达到2倍。但是在高性能的应用场景下性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
买个i7-12700吧,感觉挺好的

网友C:
直接买I5-10500/10400即可,把倍频限制在40,就等于10600T了,没啥区别。

价格还便宜,也没有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I5-10500/10400即可,把倍频限制在40,就等于10600T了,没啥区别。

价格还便宜,也没有假货。

遇到行家了。

网友(2024-02-29):
qs是可以用的,只要没有问题

网友:
又是一个不懂处理器TDP的。

10600T这货标35W是主频2.4GHz的时候,你能用2.4GHz嘛,除非你不怕蜗牛速度锁了睿频。绝大多数人巴不得睿到4.0GHz才好,那时远远不止35W了,甚至都接近12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