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更换206唱针的方法

楼主(2022-11-06):
哪位老师傅有更换206唱针的方法,麻烦老师傅给与指教。谢谢老师们。

网友A:
拔下旧的,换上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下旧的,换上新的。

不是更换唱头,是更换206唱头前面的唱针。请教大师们怎样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更换唱头,是更换206唱头前面的唱针。请教大师们怎样更换。

是你私信我要买唱头的呀。

网友:
原装的不好换,搞不好就废了。改成红宝石的吧,以后省事了!

网友(2023-05-20):
这种改装的唱针是批量生产的吧?

网友:
换唱针,就没有必要了,换不好,就废了,买二手的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