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龙威ps305d维修问题求教是

楼主(2022-11-06):
香港龙威ps305d维修问题求教,图纸在论置顶帖下载的

机器原来是好的。短路输出5安。电流可以0-5安之间可调。松开以后出现故障现象是开机后空载输出47高压。调节10k电位器只能在44v-47v之间变化。调节范围小。加上负载以后调整电流可以0-5变化。测调压运放 ic104  lm301   2脚0到负10v平稳调整。3脚是输出取样对比电压不正常。总是比二角高出0.4左右。正常情况下三脚电压应该是跟随二脚电压变化而变化。两脚电压基本持平。代换运放后故障依旧。求师傅们给个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23-4-16 22:51):
已修好,可以封贴了

网友A:
测一下Q1、Q2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Q1、Q2如何?

功率管是好的,5a限流还起作用。d108 和d109后面q104 q 103代换过都没有问题。

网友:
电位器坏了

楼主:
代换过4148,不行

楼主:
不是电位器的问题。2脚电压可以0到负10平稳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位器的问题。2脚电压可以0到负10平稳变化的。

重点查推动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换过4148,不行

那就检查ic104外接的元件。

你的试机表明,cc功能正常,cv功能出问题。而ic104是cv的误差放大器,cv功能需用到的电路,唯有这一部分特殊,cv功能用到的其他电路,都是cc用到的。因为cc正常,所以,故障点必在ic104这里。

网友B(2023-08-29):
楼主修好了说下是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说下是什么故障

故障说的很清楚啊

网友(2023-11-22):
意思是楼主换的什么

网友:
IC104没有直流反馈,可认为是比较器。
2、3脚之间的稳压管,是在一定范围内击穿使用起到稳压作用,此时2、3脚之间电压就是稳压管值;2、3脚之间电压差没超过某值时,它既不稳压也不导通,当此时2、3脚相等;等达到一定值时,比如2脚比3脚高一定范围,它不也是个二极管,0.4V压降是有可能的

网友(2024-02-04):
我会先换电位器

网友:
甲方乙方里的一句台词   打死我也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说的很清楚啊

看了半天也没明白是什么原件导致的故障,楼主的故障就是一句话:打死我也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说的很清楚啊

dz105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