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师们更换天龙功放管如果避免炸管

楼主(2022-11-06):
原机管是1941与3855挂了两对,现在换上5对1695与4468(5对管是雅马哈功放取的),原机每声道用4个1瓦0.22Ω被我全部换成0.22Ωx2水泥电阻,四个坏二极管去除了(很难找到相同坏板,好像可以不用),推动管也找了2对拆机件,这几天准备上机,先焊1对管试水,就是不知零点电位器如何调整,先调小还是调大,怕上电就炸管,这一回先串个1百瓦电灯再开机,串灯后±电源41ⅴ,去了灯±电源61,问下大师调整步骤与注意细节,现在推动管不好找,大对管我还有多两对。

楼主:
电路图与原机图请看这贴【天龙5声道功放管坏,能否另换5对管替代。 - 〓发烧音响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42416&extra=

网友A:
先空载不接功率管,将可调电阻4K7调整到最小,偏置调整管原理是个Vbe倍压器,计算公式是:Vce = ((Rbc+Rbe)/Rbe)*0.6V。所以,将Rbc调整小了,就可以将偏置管Vce调整小了。
我调试功放可没这么复杂,搞什么串灯泡的。有条件么功率管供电串个保险丝也就可以了。上电后首先调整好偏压,确保推动级可以工作。因为推动级一般在大反馈环路内,没有功率管一样可以测量整台功放的中点输出电压,以及功率管的基极偏置电压,只要测量推动管的发射极负载电阻的电压就可以了。调试的时候,一个表测量输出中点电压,一个表跨接在推动管的发射极负载电阻上测量2端电压,根据欧姆定律,估算下推动管有10ma左右电流,就可以确定至推动级工作正常了。并记住可调电阻的调整方向。
最后,上功率管,一个表测量中点电压不变,另一个表改为测量功率管发射极电阻0R22的两端电压。因为刚才测量推动级是空载,上了功率管,一般要加大偏置电压才可以满足功率管导通电压,所以只要按照刚才可调电阻的往大调整的方向缓慢调就可以了。功率管的静态电流调整到每管50ma足够了,前提是散热必须良好。
建议将可调电阻换成质量好的3296多圈电阻。功率管大片烧毁,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空载不接功率管,将可调电阻4K7调整到最小,偏置调整管原理是个Vbe倍压器,计算公式是:Vce = ((Rbc+Rbe) ...

功放已弄好,不串灯真不敢试,有两声道坏了4支二极管取下不管它,有一声道调零保护没灯就又会炸,现在只有一声道是10mA可能推动有偏差吧,其它都是2~3mA,开机2个钟散热器达80度,风扇启动吹6O度就停,基本已正常了,每声道4支0.22Ω电阻不好找,被我用一支3瓦2╳0.22Ω电阻替代,理论上输出功率会小了些应该影响也不大。

楼主:
因为要找5套同材质比较难,特别是二极管与电阻,我怀疑是米国电阻,材质比与日系机电阻要软,电阻精度却一样用8840测

网友A:
散热器80度都已经成了甲类功放了,偏置管如果热耦合失控,当然会容易烧管了

网友:
中点电位偏移,严重的话会烧喇叭,我记得几十年前自己制作OCL功放时候,喇叭上先串接一个几千微法的电解电容(似OTL)这个电容可以隔直流(由中点电位偏移产生的电压)。这样中点电位偏移也不会造成烧喇叭或炸功放管。然后仔细地调整 可调电阻直至中点对地电位为零;然后再调整整机的无信号电流,一般控制在几十毫安(具体多大要根据该功放的输出功率大小来决定),然后再看一下零电位是非偏移,确定中点电位稳定了,就可以播放音乐了,工作几个小时之后再测一下无信号电流和零位是否没变。确定稳定了即可以去掉串接在喇叭上的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80度都已经成了甲类功放了,偏置管如果热耦合失控,当然会容易烧管了

6Ω最大165W,说明书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