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壁橱推拉门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2-11-07):
  家里壁橱的推拉门,从装修完后,就不太好用。 现在其中一扇直接不动了,要往上提并且角度合适才能勉强移动。
  现在,我把上面道轨的固定螺丝全拆下来了,可是门好象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卡着,拆不下来
  请熟悉原理的网友指点一下,怎么把门拆下来,谢谢!

网友:
照片太大,都看不见上下轨道是什么样的。
年年都有装修的新花样。

网友:
可能是,固定滑轨的螺丝松了,挡住了门的自由运行;

网友:
门下面有轮子镶嵌在凹槽里,门框下面有导轨,应该是轮子掉道了(轮子脱离导轨了),把门往上抬,让轮子重回导轨上面就好了

网友A:
    老式橱柜门下端有带滑轮的固定件,蹲下去应该可以看到。一般推拉不顺畅是固定件日久变形造成滑轮卡滞。橱柜门上边的吊筋及轨道仅仅起到定位作用。
    现在新款的结构恰恰相反。

网友B:
往上抬一下,下角的滑轮就看到了,调整螺丝就能拿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上抬一下,下角的滑轮就看到了,调整螺丝就能拿下来了

父母家的我曾经换过一次,里面有一种内六角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式橱柜门下端有带滑轮的固定件,蹲下去应该可以看到。一般推拉不顺畅是固定件日久变形造成滑轮卡滞。 ...

   你好,应该就是你说的结构。上面导轨,吊着门的两边。
  下面的固定件看不见,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门的下面,往外拉不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门的下面有一个槽,里面有个定位。我使劲往外一拉,把定位的销子弄断了,门拉出来 ,拆下来了。
  原来是门上面一边的导轨掉下来了,为什么提下来了?是里面的木头糟了,固定不住螺丝。
  用什么办法,很好地把螺丝固定住呢?里面的木头不是好木头,往孔里面灌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