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08筋膜枪五灯满电,按钮不工作,已拆枪管4颗缧絲,顶盖怎样拆下。谢谢 !

楼主(2022-11-07):
(图片)

网友:
第一听说筋膜枪,这东东是干嘛用的?

网友:
筋膜枪很多是可以拆卸电池组件的,你看看有充电插孔的那部分能不能弄出来。如果不能,可能就要撬开顶部的装饰弧型片,看看下面有没有螺丝之类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指导,上盖已无损拆下,检查电路,按钮一根线和过孔烧断,补焊一根导线,合上开关电机即工作,不能调速控制,发现八脚元件H19G75N己短路,没有查到相关资料,用哪种元件可代换。

网友:
那个形状不应该是个场管么

网友(2022-12-12):
哎,以前也是一看而过,今天终于用到了,腰间盘,筋膜枪,按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