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磁棒天线和中周选择性的计算

楼主(2022-11-07):
无聊,扯一下磁棒天线和中周的选择性。

对于超外差收音机,磁棒天线的选择性意义不大,如果统调不准,磁棒的选择性在某些频段会起反作用。
超外差收音机的选择性,取决于中周。

对于直放式收音机,例如636单管机,磁棒的选择性就是收音机选择性的全部。
选择性,是对邻频(干扰频率)的衰减倍数。
例如,900khz有台,936khz有台,两电台到接收点信号强度相等。
某直放式收音机,转调台旋钮,收听收准900khz,这时会有点936电台的杂音。
实际936衰减了多少倍呢?

近似公式:选择性(衰减倍数)k =2*Q*df/f0

精确公式:衰减倍数=根号(1+k*k)

其中df是干扰频率和谐振频率的差值,本例=936-900=36。
f0是谐振频率,也就是收听频率,本例是900。
Q是磁棒天线带载Q值,本例假设是80。
衰减倍数=2*80*(936-900)/900=6.4 倍

要想正常收听,收听的电台信号强度必须≥干扰的10倍。(10倍也就是20db)
6.4 <10,因此,此例,无法正常收听900khz。

如果891、909、918、927有台,显然更无法收听900。

中周选择性的计算和磁棒天线完全一样,只是中周的f0=465,中周的带载Q值最高只有60。
多级中周,衰减倍数相乘。

磁棒天线的带载Q值最多80。
大环形天线的带载Q值很高,估计能达300。

网友:
"
磁棒天线的带载Q值最多80。
"

磁棒天线做的好的话,有载能超过100的。 但中周10*10的,有载60差不多了,再高难度大。我看貌似 小花 做出来过。

网友:
“对于超外差收音机,磁棒天线的选择性意义不大”——我对此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采用双平衡混频器的超外差接收装置来说,两个不同频率的交变波必须分别从混频器的X、Y端输入,输出端才会产生新频率,也就是说除了镜像干扰之外从天线进来的各种干扰都几乎无影响;对于采用平方律混频的接收装置,无论两种波形同极注入还是异极注入,都会在混频输出端产生输入波的和、差频。收音机大多采用三极管混频,除了目标接收频道之外,从天线来的其它频率都是干扰,且任意两个频率差等于中频的干扰都会在混频器中差拍出中频,不重视混频之前的选择性,结果就是噪音和受干扰程度急剧上升。电视机的VHF高频头,高放输入端双调谐,高放负载双调谐,且在高放输入双调谐之前还增设了高通滤波器和中频陷波器,而中频滤波呢,就是两个邻频道陷波器和一个本频道伴音中频衰减器,集成机顶多在这三个吸收回路之后再增加一个宽带单调谐用于不平衡-平衡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