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拆了一个标称50瓦的LED灯

楼主(2022-11-07):
没事拆一个LED灯,不是什么品牌,外壳很大,拆开看开关板很小,装在家用螺口灯头里面,芯片看不清楚。只是觉得现在元件的小型化越来越普及了。几个小元件构成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货预留了虚标,看着散热器不错的而且也是恒流的,几块钱还是超值的!感觉比买十几块正规还要好用,碰 ...

买个正品, 你会放弃这个想法, 我经历过,之前9.9买过一个虚标一半的灯, 当时还洋洋得意, 后来买了佛山照明足瓦的显色性80的灯, 感觉自己醒悟的太迟了

网友:
实际功率有10w吗?

网友B:
算是用料不错的了,不知道电磁兼容咋样,我买了个修收音机的台灯,原来的白炽灯泡瓦特了,换个LED,一开,中波就无法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是用料不错的了,不知道电磁兼容咋样,我买了个修收音机的台灯,原来的白炽灯泡瓦特了,换个 ...

是公司照明用的,有干扰也不知道 我估计是有干扰的,看不到什么滤波件,工业用只要耐用,价格合适就行

网友A:
13个,每个0.5W,实际最大不能超过6.5W,一般只能控制在6W

楼主:
没测过,看照度一个比40瓦的白炽灯亮。所谓的50瓦,是按照白炽灯的对比吧,我问过,商家说只是一个标称,买时的参考

网友C:
虽然现在元件性能、耐压等提高了,集成度也高了,但是这个电源板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简洁”的了,根本没有电磁辐射方向的设计。也没有保护电路。

追求低价的结果。

这些年元件耐压真的进步了,很小的元件耐压可以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个,每个0.5W,实际最大不能超过6.5W,一般只能控制在6W

每个0.5瓦,是统一的标准吗?不太清楚,只是觉得亮度还行

网友:
前天我家的LED灯也坏了,抽空拆开看看,25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现在元件性能、耐压等提高了,集成度也高了,但是这个电源板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简洁”的了,根本没有电 ...

是呀,看那个小全桥和控制芯片很小,工作电压是220伏整流滤波约310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0.5瓦,是统一的标准吗?不太清楚,只是觉得亮度还行

目测这是0.5瓦的LED二极管的,你搜索一下做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是暖白的灯珠,一个有3W差不多。

网友:
前几天买的公牛灯板,36W够亮的,两只滤波电感,干扰比客厅那个小太多了。

楼主:
也拆过以前的节能灯200瓦的,那个电路就复杂了,很大一个电路板,滤波、软启动应有尽有,但是寿命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这是0.5瓦的LED二极管的,你搜索一下做对比就知道了。

我来搜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个0.5瓦,是统一的标准吗?不太清楚,只是觉得亮度还行

一般贴片不带散热的发光LED高亮的,电流25ma也就是0.025顶天了,这种贴片,带铝基板散热,可以做的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贴片不带散热的发光LED高亮的,电流25ma也就是0.025顶天了,这种贴片,带铝基板散热,可以做的比较大 ...

搜索淘宝这样的LED发光二极管最大的只有1W的,应该是0.5W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这是0.5瓦的LED二极管的,你搜索一下做对比就知道了。

说的很对!量尺寸是5730型的,0.5瓦没错!

网友D:
前几天买了奥克斯的吸顶灯, 标称30W,  实测17W,   标称18W,  实测8W, 退货了

重新买了TCL 的24W, 18W, 透镜灯珠,功率没虚标, 也买了欧普, 飞利浦, 公牛的,都没虚标,基本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贴片不带散热的发光LED高亮的,电流25ma也就是0.025顶天了,这种贴片,带铝基板散热,可以做的比较大 ...

是的,觉得车间亮度不够,这次买了标称250瓦的,就带了很大的框架式的铝散热器。50瓦的是灯板背面贴了一块薄铝片

网友E:
科技进步了,老皇历没用了

网友F:
这灯撑死功率5W,驱动是非隔离型的,驱动耗电1-1.5W,也就是总功耗最多6-7W,点15分钟以上,你能摸铝基板1分钟算你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科技进步了,老皇历没用了

是的,上次拆一个200瓦左右的欧姆龙开关电源,看板子上就没有几个元件,和原来密密麻麻的元件相比,差的太多了。拆下翻过来看反面,很多的元件都被几块芯片替代了。芯片的集成度高,功能强大,应该比老式的更稳定。唯一的缺点就是线路密集的地方容易受潮漏电损坏,自身又带散热风扇,很容易吸入潮气,对工作环境的要求变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灯撑死功率5W,驱动是非隔离型的,驱动耗电1-1.5W,也就是总功耗最多6-7W,点15分钟以上,你能摸铝基板1 ...

摸不到啊,很大的塑料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灯撑死功率5W,驱动是非隔离型的,驱动耗电1-1.5W,也就是总功耗最多6-7W,点15分钟以上,你能摸铝基板1 ...

0.5*13应该6.5瓦,带一个散热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摸不到啊,很大的塑料外壳

拆开点15分钟,你再摸摸看,估计温度在90℃。

楼主:
现在市场上基本都是LED灯。如果用过去的日光灯,废灯管处理都是一个麻烦,环保抓的太紧了。现在买一桶液压油2千多,过去废油还能卖一点钱,现在回收处理一桶废油3千多,比买的贵多了。以后都是大数据,你买了多少油,处理了多少油,看一下比例据知道了。现在是先从危化品开始,所有数据都要上报,生产以外的成本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点15分钟,你再摸摸看,估计温度在90℃。

估计会很热,不然250瓦的不会加那么大的散热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对!量尺寸是5730型的,0.5瓦没错!

也拆两个,也是标称50W的!有一个前几天烧了的,之前有一个想试试修复没能成功,好像是恒流源坏了!

网友G:
之前拆过英国的 威尔顿LED灯 200W的厂房灯 里面有多热管给LED散热和两个工业万转风扇  下面还有库克光学镜片来放大灯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拆两个,也是标称50W的!有一个前几天烧了的,之前有一个想试试修复没能成功,好像是恒流源坏了!

...

量一下灯珠尺寸,看看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拆过英国的 威尔顿LED灯 200W的厂房灯 里面有多热管给LED散热和两个工业万转风扇  下面还有库克光学镜 ...

但是那价格能买国产的一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一下灯珠尺寸,看看什么型号

大概2.5*3mm的,估计是0.2W的,50W是不是指相当于50瓦白炽灯的亮度?好像比50瓦白炽灯亮得多的,比40瓦日光灯还亮,应该是相当于50瓦日光灯的亮度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买了奥克斯的吸顶灯, 标称30W,  实测17W,   标称18W,  实测8W, 退货了

重新买了TCL 的24W, 18W,  ...

1W灯珠?你测量过功率了?

网友:
按老黄历的知识,5730型号的灯珠是0.5W左右,数灯珠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W灯珠?你测量过功率了?

测过, 23W多, 按国标, 功率可以+-10%误差

底座是金属的, 奥克斯那个底座塑料

网友:
电源是恒流源驱动的

网友:
现在有的厂家,不知道什么原因,LED的功率标得不知道怎么买,1000W、10000W都有(太阳能灯是重灾区),就好像几十年前的粮食mou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概2.5*3mm的,估计是0.2W的,50W是不是指相当于50瓦白炽灯的亮度?好像比50瓦白炽灯亮得多的,比40瓦日 ...

相当于白炽灯亮度的功率标法是耍流氓

正规厂家的功率是整个灯的功耗(输入), 同时会标注led的参数, 几个几瓦的led组成(输出)

比如我买的tcl 24W灯, 明确写了,24*1W LED

又比如飞利浦4.5W,  功率插座测出来是4.3W, LED是5颗0.7W组成

网友:
买便宜货的,已经预留缩水功率了,几块钱的所谓50W的,十来瓦也很亮的,用几个月也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当于白炽灯亮度的功率标法是耍流氓

正规厂家的功率是整个灯的功耗(输入), 同时会标注led的参数,  ...

21年买了几个

楼主:
你这太便宜了吧?我记得50瓦的是20多。

楼主:
这个更简单,就4个元件,整流和功率管都封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太便宜了吧?我记得50瓦的是20多。

商家速销每个ID只能买一个的,我还有几个ID也买了几个的,加起来一大箱的!

网友H:
现在这些已经很普遍了
非隔离的高压AC-DC也挺多的

我家里的用的是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这些已经很普遍了
非隔离的高压AC-DC也挺多的

不错奥,跟不上形势了。现在发展的真快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错奥,跟不上形势了。现在发展的真快

最近几年半导体制造能力突飞猛进(虽然说也远远落后于欧美)
使得很多想法可以集成化

这颗芯片其实原理很简单,只要有定时器和比较器就能做类似功能的出来

手册分卷传上来了,可以参考

要把文件名改成这个样子才能解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一下灯珠尺寸,看看什么型号

看样子应该是5730或5630.

网友:
现在东西都偷工减料!

网友:
我买的佛山照明 柱形灯 非常亮, 显色性80, 非常不错, 比吸顶亮

网友I:
为什么不用功率插座测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太便宜了吧?我记得50瓦的是20多。

刚才几块钱再试试这个声称80W的,有20瓦都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用功率插座测一下呢?

缩水一半左右的,怪不得那么亮!由于在上面吊着不方便拿下来看!不太清楚是50还是60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不看一下公牛那个是啥价格,和价格相比,两个电感最多两三元,公牛更对不起顾客,这个资本家更贪婪。

还有灯珠等等,材料完全不是一个档次。30多块灯条那灯珠装的都歪歪扭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缩水一半左右的,怪不得那么亮!由于在上面吊着不方便拿下来看!不太清楚是50还是60瓦的!

这么大功率亮度已经够高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最近几年半导体制造能力突飞猛进(虽然说也远远落后于欧美)
使得很多想法可以集成化

改了还是无法解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改了还是无法解压!

我用的7zip,没问题……
还有就是确定系统显示扩展名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7zip,没问题……
还有就是确定系统显示扩展名了么?

也许是压缩软件的问题!不想看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13个,每个0.5W,实际最大不能超过6.5W,一般只能控制在6W

人家没说出来,是相当于白炽灯50W。

网友:
这个开关电源就是LED驱动电源。比一般的开关电源简单。

网友:
好像功率多标了个零!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人家没说出来,是相当于白炽灯50W。

商家就是这个意思,和以前白炽灯的亮度对比,也说明比以前的节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超假。另外,功率标注以白炽灯和亮度对比来标注,也是忽悠人的,真正的功率,都应该以LED功率来标注,看 ...

亚明的灯不错,以前买过一款好像叫高顶棚照明灯,带一个很大的玻璃罩子,亮度很好,1800元一盏。后来在买就没有货了,应该还是太贵市场不认可。做的再好没有市场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发图不是说亚明的灯怎么样,实际上还用过好几个其它的品牌,大家都是差不多,你那个是山寨小厂生产的专门 ...

就是淘宝上买的,还不止一家,很多都是这样,买灯泡的有几个去研究它的,觉得亮度够就行了。

网友M:
这种虚标现象其它行业也有。
比如胶合板,装修佬明确表示,3毫米板如果是国产板实测只有2.5,进口板才能达到3毫米.
这可能是亩产万斤粮时代的残余流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虚标现象其它行业也有。
比如胶合板,装修佬明确表示,3毫米板如果是国产板实测只有2.5,进口板才能达 ...

可以说每个行业都有,很多正规企业被搞得无法生存,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产能过剩,搞什么东西都是一哄而上,到后来都是价格战。有过几次问厂家,为什么质量大不如前,回复没有办法,不降价卖不掉,降价亏本只有偷工减料

网友N:
厂家:你看错了,50W是型号,不是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厂家:你看错了,50W是型号,不是功率

和你说的差不多 。就像六个核桃是品牌,和里面饮料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D:
便宜货绝对虚标, 不用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便宜货绝对虚标, 不用看了

便宜货预留了虚标,看着散热器不错的而且也是恒流的,几块钱还是超值的!感觉比买十几块正规还要好用,碰上了还要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