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个算是废物利用吗?

楼主(2022-11-07):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个算是废物利用吗?在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的整流电路里面,4个整流管用了鍺三极管,都是用了两条腿,其中一条腿不知道是原来就断还是剪掉的。

网友:
牙膏没有,肥皂没有,红糖没有,猪肉一年能吃两顿最多的年月,这些都要利用起来,避免浪费!懂了吗?

网友A:
应该是当时的三改二,作为三极管,可能已经属于不合格品了,但是作为二极管则没有问题。

网友:
放大倍数或者其他指标不合格的管子,只能这样利用了。正经的是使用塑封的2CZ8X系列整流二极管,

网友:
这是浪费,三极管那么珍贵,断退可以接

网友:
是不是原来就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
90年代之前的三改二。

网友:
这种废物利用在当年太常见了。

网友:
物资匮乏年代。本着节约闹革命,不合格的电子元件再次利用都比较普遍。如上海产的星火6J1。交直流两用两用半导体收音机的整流电路也是如此,请看图:

网友B:
原装就是如此吗? 或许是后来维修使用的三极管代替二级管吧

网友:
内阻大,电流输出大不了吧

网友:
应该是次品三极管改成的二极管,当时这玩意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就是如此吗? 或许是后来维修使用的三极管代替二级管吧

整流我还没见过,可能是3AX就算是用在整流上电流也太小了吧,但是那个年代有检波二极管的超外差机,用不合格三极管代用检波二极管的,比用正经二极管的还多。一直到80年代中期,进(zou)口(si)管芯的3DG20x出来以后才改变这种状况。

网友:
以前的生产工艺太差!

网友:
本来就是废物利用,收音机用电量不大,小功率锗管的电流绰绰有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当时的三改二,作为三极管,可能已经属于不合格品了,但是作为二极管则没有问题。

这事一种节约,避免浪费。

网友:
80年代曾经在某晶体管厂得到一大包锗管,用图示仪测量后,发现性能差得离谱,问过原主,是厂里准备扔掉的连处理品都够不上。做低压整流还嫌反向电流大。
这勉强算废物利用,实质是降低成本不顾质量。

网友:
锗管的导通电压降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就是如此吗? 或许是后来维修使用的三极管代替二级管吧

你太年轻。

网友:
这种电源本来输出电流就不大,收音机100mA左右就够了,桥式整流三改两对付着够了。2CZ81用着是好一些,正向整流电流100mA

网友:
所以过来之人对供销社形象颇差,

网友:
曾经用过,那是用4个废的和性能不好的3AX31的  B、C极做二极管,也就是废物利用、节约。

网友:
早期的硅整流二极管多数用的是2CP系列

网友C:
把另一个腿接上,量一下性能,看看指标能不能达到唱响管

网友D:
这个稳压电路用俄制П7E 锗整流二极管 边上一只已经锈蚀断了。
62年产锗П7E二极管 实测耐压超过10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另一个腿接上,量一下性能,看看指标能不能达到唱响管

没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稳压电路用俄制П7E 锗整流二极管 边上一只已经锈蚀断了。
62年产锗П7E二极管 实测耐压超过100伏。
...

你这个比较稀罕了,锗整流管本来就很少。80年代见到的都是硅材料的居多,小功率的都是环氧树脂封装的。

网友:
就手头的资料,锗整流管国内应该没有生产过,虽然那些2AP也能整流,但电流实在太小,勉强能算的应该也只有锗阻尼管2AN1了

网友:
那时是用一个PN结损坏的来代二极管

网友:
三改二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平常的事,损坏的管子只要有一个结好用谁也不舍得丢弃。当时买个收音机用的整流管也要一顿饭钱,人们节俭是很自然的。我用坏3AX管子都是先三改二,再坏了就掏硅脂,基座还能做室外全密封盒子的引线端子。鸡窝里的防盗报警器盒子就是铁罐头盒加三极管基座引出线。我经历过步行30多里路买了一只2CZ37做整流电源的事,一只管子1.37元买不起4只。以后实验过用振动子整流,能出直流电但是调整费劲也有干扰,于是用这个装置做了干电池充电器,也能贴补一下电池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