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C128不能读写

楼主(2022-11-07):
前几天自制了一个文曲星PC260 PLUS备份器,百度"自制“文曲星”备份器及电脑连线"就能搜到,一开始我没有24LC128,就用24LC08代替,A0,A1,A2均接地,7脚也接地,只能写。读取时,提示数据类型不一致。

今天24LC128I(后面有个I)到了,换上去,却不能读写,文曲星提示硬件错误,A0,A1按照图中的接,A2接地,7脚也接地。怀疑是文曲星坏了,但换回24LC08后,却能写。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A0、A1都接地试试吧

网友:
地址位数不对,怎么可以直接读写?

网友A:
文曲星啊,打算也搞台回来玩玩,上面有Basic

楼主:
已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曲星啊,打算也搞台回来玩玩,上面有Basic

那得CC800和以后的版本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CC800和以后的版本才行。

当年那些中学生在上面玩6502汇编,写游戏程序,里面出了不少码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