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T0936M(B9)晶振及电容接地问题

楼主(2022-11-07):
刚发帖失败了。
正在试验KT0936M(B9),14、15脚晶振外壳最好接地,另上面有2个小电容接地,按我的理解,这个应该是数字地,应该接到5脚的DVSS上,由于它的位置出于模拟电源和模拟地之间,参考诸多前辈的PCB布局,这个晶振电容的地都是就近接到模拟地AVSS上,纠结到底是接数字地还是就近接在模拟地上呢?请教各位解惑,谢谢。

网友:
给你一个厂制机的照片 供参考。

网友:
弄好  有立体声吗?

网友:
实际上DVss(4,5脚)和AVss(13脚)都是接在同一个地上的。

网友:
晶振只能就近接地,挨着芯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