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Layout6.0导入光绘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2-11-07):
用这个软件画好的PCB图,导出光绘文件后,再重新导入就不完整了,有些项目根本就没有了。这是不是软件不完整?而且导入的PCB所有连线都没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重新导入时需要分清顶层,底层丝印层等,我试过,都在,就是钻孔位置没法导入,我看你的钻孔数据有,怎么导入的?

原版

输出后重新导入,提示钻孔数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导入时需要分清顶层,底层丝印层等,我试过,都在,就是钻孔位置没法导入,我看你的钻孔数据有,怎么导 ...

你用的是汉化版还是原版啊?有原版吗?给我一个。邮箱:869365103@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汉化版还是原版啊?有原版吗?给我一个。邮箱:

我用的也是汉化版的,已发邮件,没有原版,不过,也没发现什么BUG,改变那个数字还是不行,提示是无效的excellon文件,你导出的钻孔文件是什么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导入时需要分清顶层,底层丝印层等,我试过,都在,就是钻孔位置没法导入,我看你的钻孔数据有,怎么导 ...

把你的PCB文件发到我的邮箱,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汉化版的,已发邮件,没有原版,不过,也没发现什么BUG,改变那个数字还是不行,提示是无效 ...

你那个钻孔文件没有名称,你把drl作为文件名称了。你用AAA.drl这样也可以。文件名随便起,你给我的软件也是把连线漏掉了。

网友B:
导出容易,再导进来就不知哪个文件对应哪个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钻孔文件没有名称,你把drl作为文件名称了。你用AAA.drl这样也可以。文件名随便起,你给我的软件 ...

刚开始有名字也不行,我把后缀取消也不行,麻烦你把英文版的给我发一份我试试41320938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容易,再导进来就不知哪个文件对应哪个框了;

修改名称后,在导出光绘文件时,软件会自动加一个你的PCB名称作为前缀。比如你是KA3525的电路图,会是这样的:KA3525K1顶层敷铜 层.gtl

网友A:
我试过了,用你的软件导出的钻孔文件可以再导回去,我的软件导出的不能再导回去但可以打版没问题,我试过你的软件所有数据导出再导回去也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了,用你的软件导出的钻孔文件可以再导回去,我的软件导出的不能再导回去但可以打版没问题,我试过你 ...

你用的是英文安装版吗?我用这个版本也是一样丢失了连线的。莫非是电脑系统的事?我用的是网上买来的原装旗舰版WIN7 64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钻孔文件没有名称,你把drl作为文件名称了。你用AAA.drl这样也可以。文件名随便起,你给我的软件 ...

不是名称问题,我用你的软件试了,同样名称,导入导出都没问题,可能是我那个版本的BUG吧,至于你说的连线问题,我没发现,导入后和我画的PCB是一样,两个版本的软件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英文安装版吗?我用这个版本也是一样丢失了连线的。莫非是电脑系统的事?我用的是网上买来的原 ...

我安装的就是你发过来的3.8M的版本,一切正常,导入导出都没问题,我的系统是精简WIN7旗舰版

楼主:
花了两天时间装了N个WIN7系统,均是漏掉连线的。可能是电脑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软件的问题。有空试试WIN10

楼主:
今天试过重装WIN7(64)WIN10(64)XP(32、64),都是漏掉连线的,服了。laghi发的链接已经失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试过重装WIN7(64)WIN10(64)XP(32、64),都是漏掉连线的,服了。laghi发的链接已经失效。

不好意思,我可以打开,估计版主没有审核过

下载链接看下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Xi6yNCQn6IWU6fDNX2RLA?pwd=17rx
提取码:17rx

网友:
终于可以通过了

楼主(2023-01-12):
引用 楼主:
谢谢,下载来看看效果

还是不行。

网友:
导入文件一个个来,选好层次.

楼主:
都是按文件层次来导入的,但就是丢失了焊盘之间的连线。好在还可以发给PCB公司打样。

网友(2024-04-30):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按照图片把这两个数字修改成一样就可以看到导入光绘文件的钻孔了

网友(2024-11-20):
引用 楼主:
都是按文件层次来导入的,但就是丢失了焊盘之间的连线。好在还可以发给PCB公司打样。

请教老师:我用的是sprintlayout6 2022版, 导入光绘文件后,元件都变成了绘制时的笔画了,不好编辑了。有没有办法使导入后的元件还像元件库里的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可以打开,估计版主没有审核过

感谢老师,新版很好用。以前一直用2012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