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3的电位器替换问题

楼主(2022-11-08):
红灯2P3电位器特别容易接触不良,怎么弄都不行,请问这个12毫米的5k电位器可以用12mm10k电位器替换吗,我看5k电位器特别不好买。某宝上都是10k的电位器。

网友A:
可以,只要后缀的字母A/B一样,能安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是楼主手上这个接触不良还是换了几个都接触不良?

网友C:
4.7k的不是很好买吗?

换了响肯定是没问题,还有可能更响些也说不定。是不是最佳还是要看参数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楼主手上这个接触不良还是换了几个都接触不良?

是锦屏家的电位器,好多都是有问题,打开接通不了,开好几次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后缀的字母A/B一样,能安装上就可以了。

安装上,电路还需要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k的不是很好买吗?

换了响肯定是没问题,还有可能更响些也说不定。是不是最佳还是要看参数调整的。

不太好买,4.7k的少,特别少,而10k的特别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锦屏家的电位器,好多都是有问题,打开接通不了,开好几次才能打开

劣质电位器常发生这种故障,排除方法很简单:把开关扭簧松开,在开关接触部位涂抹少许松香,镀一层薄薄的锡,之后再恢复扭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劣质电位器常发生这种故障,排除方法很简单:把开关扭簧松开,在开关接触部位涂抹少许松香,镀一层薄薄的 ...

感谢冰岛老师,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冰岛老师,我试试看

现在全新的电位器都太差了,根本不能用,我都买的老库存货,镀银的,虽然贵一点,但是好用。没有你说的那些问题。

网友E:
换10k线型的可以,A型的,AGC电阻加大点,不改也行,重新调下一中放偏流,不改AGC电阻AGC应该强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锦屏家的电位器,好多都是有问题,打开接通不了,开好几次才能打开

开关氧化了吧,擦一擦就好。
电位器动片接触不好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10k线型的可以,A型的,AGC电阻加大点,不改也行,重新调下一中放偏流,不改AGC电阻AGC应该强些。

我看弯脚的都是B性的啊,A型的是哪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上,电路还需要调整吗

一般都不需要,直接用就是了,就是音频信号分压而已,没有太多讲究。

网友:
那也不要换啦,用刀子把触点两边都刮几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