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牡丹941C改为全硅管的尝试

楼主(2022-11-08):
前几天由于版主操作不慎,将我的所有帖子都删除了。因此只能重新开帖讨论。

附上原理图如下(注意三极管均已更换为9018并调整偏流电阻,现在高放级、本振级和混频级的集电极电流均为0.5-0.6毫安左右,相应的电解电容和二极管均已换向):

前期说到中波时(其他波段也一样)整个波段收不到任何电台,背景也很寂静,只有一点轻微的背景噪声。中频通道曲线已经重新调整过,曲线正常;独立的本振也工作基本正常,虽然幅度随频率变化明显但是没有停振现象。

昨晚我从天线送入约1000KHz信号,用无感螺丝刀调节本振线圈和高放负载线圈,竟然在某一点上调到了该信号,遂拿到阳台上调节可变电容,竟然收到了1035khz处的中国之声电台!只是信号输出幅度没有正常时那么大,但是声音很清晰!把音量电位器调到最大即可收听。

可是整个波段只收到了这一个电台,因为中国之声的信号是最强的。由此看来现在接收灵敏度仍然很低。

下一步该如何调整呢?如果从天线注入465khz中频信号,由于高放级的选频作用,此信号根本到不了混频级。这就是带调谐高放级的中波机的麻烦——调试难度大!谁有带调谐高放收音机的业余调试方法?

网友A:
感觉锗改9018难度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

用9015难度估计能降90%。

不过,支持楼主的改法。

楼主:
补充一下:音频放大级采用了外置的集成BTL功放,没有使用原来的电路。音量电位器之后的电路请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改成硅管,首先就要按照规矩来,给收音板提供稳定的电压,比如4V稳定电压,电流不需要大,这是一个基本 ...

常规收音机电路都是共射极电路,用稳压管作偏置源是合理的;

这个收音机的前两级(高放级和本振级)都是共基极电路,混频级也有1K的射极电阻,请问如何提供偏置才合理?或者说二极管或稳压管或LED偏压源从哪里加?共基极电路有射极负载电阻作稳流,是否真的需要像共射极电路那样的偏压电路?

网友C:
那天我看回复都没有了,以为楼主被版主拉黑了,还好不是。你只要将高放级的基极电容地线断开,从基极输入扫频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D:
将牡丹941收音机改成硅管高中放电路,首先要解决各级偏值稳压的供电电路。由于电源的负极成为公共地端。而且低放部分采用的集成电路BTL输出。所以电源的去偶电路显得非常重要。滤波的电解电容需要1000微法以上。可采用丌型滤波。祝你成功!
需要提醒的就是。您这样改动,在主电路板上要加一些附加电路。由于牡丹941的内部空间有限。极容易造成面目是非。而且改动以后。收音机在性能上不会有质的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天我看回复都没有了,以为楼主被版主拉黑了,还好不是。你只要将高放级的基极电容地线断开,从基极输入扫 ...

入坛以来我一直秉持谨言慎行的态度,在其他论坛也是一直如此,只交流技术、经验不搞人身攻击,没有理由把我拉黑。我的帖子里面其他人的发言我是管不了的,需要由版主来管理,但是最好不要把我也牵连进去。

您让我把高放级的基极电容从地线断开,从基极注入中频信号后从集电极就能输出中频信号了吗?应该不能,因为高放级集电极负载是有调谐选频作用的,中频信号不能通过,对吧?

我已经通过从混频级的射极电阻上注入中频信号,把中频曲线调整好了。下一步是解决高放级和本振级的问题。原来并不认为本振级会影响到收台,从昨晚的试验看来本振与高放级都有调谐或选频作用,可能会相互制约从而影响到接收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牡丹941收音机改成硅管高中放电路,首先要解决各级偏值稳压的供电电路。由于电源的负极成为公共地端。而 ...

我是用4节充电电池供电,电压基本稳定在5V左右。

当前调节各级偏流是通过在原来的下偏置电阻上串联了一个精密多圈电位器临时解决的。我打算先找到根本原因,解决问题后再统一考虑偏置电路的解决方案。

现在音频放大部分工作正常。只有AM部分有收不到电台的问题。

网友:
6V供电电压下,锗管改硅管从新调整一下每个管的工作点就可以了,没有太大的影响。1.5V供电,就会有很大影响。

楼主:
难道是三联可变电容坏了?内部三联不同步或容量不准不一致了?

这种几率有多大?

网友E:
自己改造的三联?

网友F:
二极管D1、D1的方向,调换过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改造的三联?

三联是原机原配的,我没有任何改动(也改不了)。

现在只是怀疑这个原装的三联是否有故障了。毕竟这是个可调部件,内部可能有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D1、D1的方向,调换过来没有?

D1的方向已经换向;

D2印象中机器里面没有安装。我晚上再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锗改9018难度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

用9015难度估计能降90%。

我不怕有难度,只要是有价值的任务,时间就不会白费。

楼主:
楼上有几位的留言,由于主帖中或后面回帖中已经有答案了,我就不一一回复了。

感谢关注此帖!

网友G:
引用 楼主:
D1的方向已经换向;

D2印象中机器里面没有安装。我晚上再确认一下。

D1、D2都要反向;另外调中频时中频放大有多少增益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D1、D2都要反向;另外调中频时中频放大有多少增益也很重要。

昨晚确认了,确实没有找到D2,应该是这台机器原来就没有装或者被上家拆掉了。

中频增益应该也不低,因为用表笔碰到混频管发射极时喇叭里有明显的噪声。但是碰高放基极或天线输入端子就没有反应。我想应该是高放级的选频作用过滤掉了人为注入的干扰信号的缘故。

下一步,我想把高放集电极上的阻尼电阻再减小一些,降低其Q值展宽频带再试试。但是如果三联果真有故障,这一招怕是也没用。

网友H:
看看波段开关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波段开关有没有问题。

波段开关应无大碍,因为各管工作点均正常。此机高放和混频管的射极和基极分别串联在波段开关里,如果不通则工作点不会正常。

下次我测一下触点电阻,再确认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常规收音机电路都是共射极电路,用稳压管作偏置源是合理的;

这个收音机的前两级(高放级和本振级) ...

所谓共基还是共射,都是对交流信号而言!
无论共基还是共射,三极管都必须工作在放大状态,都必须有偏置,改硅管都必须调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谓共基还是共射,都是对交流信号而言!
无论共基还是共射,三极管都必须工作在放大状态,都必须有偏置 ...

调偏置的目的还是为了让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工作在合适的范围内,对吧?

您认为高放级和混频级的工作电流多大合适呢(对于9018 NPN硅管而言)?

网友(2024-12-27):
引用 网友D:
将牡丹941收音机改成硅管高中放电路,首先要解决各级偏值稳压的供电电路。由于电源的负极成为公共地端。而 ...

他如果重新打版,将改过的电路都加上去,索性把高放加一个三极管,构成共射-共基串接放大器;把第一中放也改成共射-共基串接放大器,其余电路不变,不知道这样改后性能是否有所提高,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网友H:
先确认一下,改动之前这台收音机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确认一下,改动之前这台收音机能正常工作吗?

改动之前基本能正常工作,只是收台少灵敏度低。

现在已经修好了,调试得比较好了,灵敏度比改硅管前更高了。

具体帖子在这里:

牡丹941C前级改全硅管终于成功!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7843&extra=

网友:
这个941改硅管我也尝试了无数次。结果都没有很成功。我强烈建议你:振荡电路,混频电路可以用硅管,再加上两个二极管基极稳压,性能就会提升很多。但是一中放和高放保持原来的锗管吧,这两个位置太难调试了。反正我是尝试就无数次都没有很成功,不是灵敏度低就是自激。中波正常了,短波又不行。短波调好了,中波又不行。硅管的特性太硬,AGC难控制。如果没有扎实的电路基础,最好是振荡和混频换硅管,其他地方保持原样。这是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