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放供电电压有问题了

楼主(2022-11-08):
我的变压器是初级0-230,次级0-180(400ma),接下面电源板。
变压器输出ac185v左右,电源板空载dc230v,接机器上,降到只有166v,这是什么问题啊?
以前同一变压器接我另一块高压电源板(不带稳压功能),空载252v,接机器上是228v,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变压器容量小,空载电压正常,带载降低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容量小,空载电压正常,带载降低太大了

180v400ma使用的线径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是不正常。一个是负载有漏电情况。一个是电源变压器功率不够。

网友B:
也可能整流桥坏了一个二极管,检查一下吧

网友:
变压器绕组铜线太细了,内阻太大,负荷大时候,压降太大,还发热。

楼主:
晚上回去我拍一下变压器图片上来,后面有空把以前那个整流滤波板焊一块出来试试,看电压稳得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整流桥坏了一个二极管,检查一下吧

这也有可能,是四根4007。回去换一组试试

网友:
测一下负载电流是否过大,如果正常就检查整流管的压降,如果这两个都正常的话,就应该怀疑变压器了,前提是保证接线都正常,没有虚接虚焊哈

楼主:
上面是耳放电路和高压稳压电源板电路

网友:
不测电流让我们猜?!

楼主:
晚上测哈。。。。

楼主:
各位老师,大概要测哪些地方的电流?

楼主:
前面爽了两个晚上。今晚不爽了,来给它体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小耳放电源CRCRC足够有余,

crcrc电源也有,后面再做一块试试。

网友D:
如我直言LM317这种低压IC,不适合做高压稳压,哪怕马蒂斯在用我也认为不合理,理论上你把IC垫高就可以用到任何电压没错,但是实际情况呢,有点风吹草动IC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我直言LM317这种低压IC,不适合做高压稳压,哪怕马蒂斯在用我也认为不合理,理论上你把IC垫高就可以用到 ...

又拍了一个场效应管调整的高压稳压电源,看看这个线路好一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我直言LM317这种低压IC,不适合做高压稳压,哪怕马蒂斯在用我也认为不合理,理论上你把IC垫高就可以用到 ...

我也觉得317低压这种,输入输出压差大了,容易挂
尤其我现在这种,压差几十V,我都不敢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是耳放电路和高压稳压电源板电路

    感觉13005集电极的那个R9的取值太大了,1K电阻通过总电流大约60MA,压降就到有60V了,实际功耗也将达到3.6W,重点检查一下R9是不是已经过热烧毁了。
    建议把这个电阻换成100欧姆的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又拍了一个场效应管调整的高压稳压电源,看看这个线路好一点不

这个电路可以,用在单端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13005集电极的那个R9的取值太大了,1K电阻通过总电流大约60MA,压降就到有60V了,实际功耗也 ...

好的牛哥,晚上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用在单端合适

早知道买这个了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知道买这个了哇

也不用这样,没坏之前317就继续用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是耳放电路和高压稳压电源板电路

看10楼的这个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基本是由那4个串联的75V稳压管D4来决定的,当然还要考虑LM317的基础电压1.25V。从原理上看,也是个无负反馈的稳压电路,其效果也许不会比19楼的电路架构更优越,但是19楼的电路注意在MOS管的栅极要串联2K左右的电阻,MOS管容易发生高频振荡。。

网友:
高压输出有400毫安的电流完全能满足耳放要求,主要检查变压器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电路,按照流体力学的术语讲,就是电源的“沿程阻力”太大,与负载基本没关系。

哦,我没说清楚,是变压器的容量足够。 是指变压器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13005集电极的那个R9的取值太大了,1K电阻通过总电流大约60MA,压降就到有60V了,实际功耗也 ...

就是说这里就给我吃了60V啊
原来整流出来应该有接近250V,吃了60V就只有19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10楼的这个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基本是由那4个串联的75V稳压管D4来决定的,当然还要考虑LM317的基础电压1 ...

手上只有1K 2W的电阻,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上只有1K 2W的电阻,应该可以用吧?

不好好看回帖,我建议您换成100欧姆的,或者小点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好看回帖,我建议您换成100欧姆的,或者小点也行。

回复错了,我本来是想回复那个IRF840场管栅极串2K电阻的

网友G:
测量R6上压降,计算其电流,带载和空载都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错了,我本来是想回复那个IRF840场管栅极串2K电阻的

是我搞错了,MOS管的栅极电阻对于功率基本没有什么要求,一般的1/4W金属膜电阻都能胜任,电阻的体积太大不好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我搞错了,MOS管的栅极电阻对于功率基本没有什么要求,一般的1/4W金属膜电阻都能胜任,电阻的体积太大 ...

那正好手边有2.2K的1/4W金属膜电阻,可以装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量R6上压降,计算其电流,带载和空载都测一下就明白了

谢谢老师指导!
今晚是搞不成了,目测要12点才能下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量R6上压降,计算其电流,带载和空载都测一下就明白了

R6是电源调整管Q3的偏置电阻,计算它上的电流,是怀疑Q3的放大倍数不足,当稳压电源电路输出电流较大的时候,才造成的输出电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13005集电极的那个R9的取值太大了,1K电阻通过总电流大约60MA,压降就到有60V了,实际功耗也 ...

刚才测试了一下,空载:变压器输出c190v,R9:3.2v,R:27.2v,DC输出:231v
接通电子管:r9 44.5v,r6  79.7v,DC输出16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空载:变压器输出c190v,R9:3.2v,R:27.2v,DC输出:231v
接通电子管:r9 44.5v,r6  7 ...

    很明显,您的这个变压器的容量还是够用的,交流输出180V,整流滤波以后的直流电压大约在230V左右(带负载),稳压电路的压降大约在50V左右比较合理,所以设计成输出直流大约180V比较合理,原电路需要改动的地方已经在下图中标注了,您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您的这个变压器的容量还是够用的,交流输出180V,整流滤波以后的直流电压大约在230V左右(带 ...

好的牛哥,有空试试。忘了说了,我那四只稳压管选的56V的,理论输出就是224。手上还有60v和51v两种

网友:
电源电路太复杂,电路应简不易繁,元件越多,坏的几率越大,修理过程也越麻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牛哥,有空试试。忘了说了,我那四只稳压管选的56V的,理论输出就是224。手上还有60v和51v两种

4只稳压管串联,凑够大约180V就行了,稳压管上的电流大约是4.17MA,注意一下稳压管的功耗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4只稳压管串联,凑够大约180V就行了,稳压管上的电流大约是4.17MA,注意一下稳压管的功耗就好。

牛哥,180v我觉得电压不够。我用在4p1s上面,想让它输出220---230v的样子,然后4p1s屏压在200v左右

楼主:
我将就现在的稳压管,把那个R9阻值降下来,目的是把带载输出电压做到220v。看这个思路行不行的通

网友H:
耳放要用到400mA电流?还有,目测楼主没有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耳放要用到400mA电流?还有,目测楼主没有万用表

万用表有的,当初进矿坛就是为了买936焊台和mf47万用表

楼主:
现在把R9从1K换成330R的了,接上电子管,R9电阻上面的电压只有15.2V,原来的1/3;输出电压还是165V左右

楼主:
R9:330欧电阻的时候,R6空载电压、负载电压,跟R9:1K电阻的时候,同比差别不大。
24.6V/75.9v VS  27.2v/79.7v
这个就不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将就现在的稳压管,把那个R9阻值降下来,目的是把带载输出电压做到220v。看这个思路行不行的通

    如果用这个稳压电路非要实现带载输出220V的电压,那就换个交流输出220V-240V的电流够用的变压器吧。再说做个耳放,4P1S用在180V的供电电压下的输出功率也足够了,真不知道您在纠结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这个稳压电路非要实现带载输出220V的电压,那就换个交流输出220V-240V的电流够用的变压器吧。 ...

我这里管子用的1N5370B,56V的管子。
电源板空载230V,负载165V。
不知道负载后电压为什么掉这么多,是不是电源板输出电流太小了,把电压拉低了

楼主:
下一步把稳压管换成51V的1N5369B,总电压200V的看看
手上就51V/56V/60V三种稳压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拍了一个场效应管调整的高压稳压电源,看看这个线路好一点不

场管稳压板回来了,这个版本的输出电压稳定了,221V。
下面是各点的电压:

这下面是原来电源板测出来的各点电压:

楼主:
各位老师看一下哪个线性度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我搞错了,MOS管的栅极电阻对于功率基本没有什么要求,一般的1/4W金属膜电阻都能胜任,电阻的体积太大 ...

牛哥,这个场管电源确实比较容易自激,按你说的方法,栅极串了一个2.2k 1/4w金属膜电阻,现在用起来就稳定了。输出电压稳定,一直是22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牛哥,这个场管电源确实比较容易自激,按你说的方法,栅极串了一个2.2k 1/4w金属膜电阻,现在用起来就稳 ...

您的这两个稳压电路,调整好了都可以用,虽然比较简单,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的这两个稳压电路,调整好了都可以用,虽然比较简单,能用就好。

刚才测了一下,电源噪声比较明显,虽然听不到。后面还是要寻找低噪声的高压稳压电源。
第一个是测试声卡的噪声曲线:
第二个是4P1S的噪声曲线:
第三个是我6N11推IRF610的噪声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