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两个不同功率的音箱怎么并在一起使用

楼主(2022-11-08):
请教各位朋友。 功放只有2个声道,现在只接通主音箱,感觉主音箱高音不足,想在两个声道各多接入一个较小功率的音箱,看是否能改善高音,不知道怎么接才好?

补充内容 (2022-11-10 15:28):
大音箱阻抗4Ω,功率100瓦,小音箱阻抗8Ω,功率150瓦,反而担心起功放的负荷了,关机时后面听到“砰”的一声。图片在后面的给贴,请专家指导建议,谢谢!

网友A:
小音箱串电容

根据电容容量大大小适当调整高音的强弱。

网友:
小音箱串电容、

网友:
高音不足调整分频器。并联高音音箱是可以的,但是要计算阻抗和功率
一般情况下,年纪大的人高音会不敏感,有时候不一定是音箱的问题

楼主:
调增音箱里面的分屏器?还是外接?怎么操作

楼主:
就是说在音响线上串电容就可以对吗?两个音箱是并联接法还是串联接法?

网友B:
简单讲,高音串电容,电容大小决定音量大小。  用无极性的。  电容大小慢慢试

另外这样会导致高音相位和另一个箱子不一致,不见得会好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讲,高音串电容,电容大小决定音量大小。  用无极性的。  电容大小慢慢试

另外这样会导致高音相位和 ...

如果后来接上的高音喇叭相位反了;

声音是的不好听!

两根线调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音箱串电容

根据电容容量大大小适当调整高音的强弱。

如果高音声音强了,串联一个小阻值电阻;

防止烧毁;

串联的电容,容量大小是决定高音喇叭的工作频率范围,

当然,对声音大小有影响!

我的理解。

网友:
我就是这样干的;

声音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后来接上的高音喇叭相位反了;

声音是的不好听!

这个接法实际就是接了个分频器 加个高音, 和主箱有个融合问题,如果融合点相位和主箱差别比较大,要么有峰要么有谷,听着都不好。 一般设计箱子和分频至少得LSPCAD仿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法实际就是接了个分频器 加个高音, 和主箱有个融合问题,如果融合点相位和主箱差别比较大,要么有 ...

业余条件,自己听;

另外,家里的箱子多,去库存;

岂不蛮好?

楼主:
去库存,有道理,如果接出来效果不错,那就很值得了。

楼主:
大神们,帮再看看这样会有什么情况,有什么建议,谢谢!大音箱是4Ω的,小音箱阻抗比较大8Ω的。

大音箱的贴 4Ω的标

大音箱的贴 4Ω的标

小音箱的贴标,8Ω的

小音箱的贴标,8Ω的

并联接了两个大音箱两个小音箱,功放下面的中置音箱没接,空闲

并联接了两个大音箱两个小音箱,功放下面的中置音箱没接,空闲

楼主:
有人在吗?帮忙看看有没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查找了一下,小音箱的功率比大音箱还大,8Ω,功率150瓦。

楼主:
反而担心起功放的负荷了

网友:
大音箱阻抗4Ω,功率100瓦,小音箱阻抗8Ω,功率150瓦

有疑问我就问,这段文字,表明
大音箱功率100瓦
小音箱功率150瓦
这是不是表明上面这两种音箱,小音箱的灵敏度低,电声的转换效率也低?

网友D:
用一对主音箱就好了,中置环绕做其他用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不同看法:
音箱得到的功率和它的标称功率没有联系,那标称功率是它能够承受的功率。它实际得到的 ...

未做任何改动,我不懂的这些知识,因为只能接2声道,感觉音质比较绵软,高音有所欠缺,想要弥补一下高音感受;因此胡乱的把他们并起来。听您的分析,这样做应该是可以尝试的。谢谢!

网友F:
看两个音箱的高音能不能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有高音,需要分频器,把高音分出来用高音喇叭重现。所谓的三单元就是低、中、高分别用不同的喇叭放出 ...

哦,讲的好!这个就要专业了,我自己干不来,只能简单的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对主音箱就好了,中置环绕做其他用途吧。

中置没接,当座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两个音箱的高音能不能互换

并接而已,还能互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