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944空气联收音机

楼主(2022-11-08):
牡丹944空气联收音机  原配应该是8欧  的喇叭     换成3.5欧 的 喇叭  有什么影响?

网友:
功放管发热.
声音开小点可以听,声音大了会烧毁功放输出管。

网友A:
阻抗不同,对音质影响很大……最好还是原配阻抗

网友B:
控制好音量别太大了,放心用吧。

我有个944A所配喇叭就是4欧的,不知道是否原配,一直在听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抗不同,对音质影响很大……最好还是原配阻抗

这个收音机是OTL输出的,不是变压器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收音机是OTL输出的,不是变压器输出的。

是OTL的  没错   是不是不用考虑阻抗匹配?   买的是2手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原配    牡丹942 944  大多数配的是 莺歌喇叭多吧   莺歌是8欧  0.5瓦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收音机是OTL输出的,不是变压器输出的。

这个真是不太懂,不过我的集成电路用官方推荐8欧的话声音大而清晰,用4欧的话细腻度差和功率反而降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OTL的  没错   是不是不用考虑阻抗匹配?   买的是2手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原配    牡丹942 944  大多数 ...

我的理解是:OTL,OCL因为是射极输出,非集电极输出(变压器输出基本上都属于集电极输出),因此喇叭阻抗不那么敏感,这也是大多数OCL功放输出可接多种阻抗而无须更换抽头(电子管功放须用不同抽头)的原因。因为喇叭的阻抗只是限于供电电压而影响到最大输出功率,对其他指标影响不大。

我的944A的喇叭标签已丢失,不确定是否莺歌牌的。但是尺寸和孔距等却是完全一样的。不确定是否后期产品。我后来买过一个5寸喇叭,发现固定孔位对不上。

网友:
折腾牡丹942A-组装调整-末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看19楼我测试过的结果。

换4欧问题不大。

楼主:
现在机器 还在快递路上     看到喇叭是3.5欧姆的  老飞乐  空气联   就买了   到时 是不是也可以串一个4.7欧的电阻     原来的电路图 应该是8欧的喇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机器 还在快递路上     看到喇叭是3.5欧姆的  老飞乐  空气联   就买了   到时 是不是也可以串一个 ...

可以。声小点。

其实这个机器,音量根本不能放到底,塑料壳子,震的手发麻。串个电阻倒也行。4欧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声小点。

其实这个机器,音量根本不能放到底,塑料壳子,震的手发麻。串个电阻倒也行。4欧就 ...

用了9个管  据说当时为了消化放大倍数比较差的管  而设计    空联版本   双调谐   +  5寸大喇叭    所以显得声音好

  缺点是 那个调台的塑料差  不耐用   难修复   塑料也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了9个管  据说当时为了消化放大倍数比较差的管  而设计    空联版本   双调谐   +  5寸大喇叭    所以 ...

这机器我从头折腾了一遍,有帖子,你参考下。

那个塑料的部分也能稍微修复下,就是不太好装,设计的挺奇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我从头折腾了一遍,有帖子,你参考下。

那个塑料的部分也能稍微修复下,就是不太好装,设计的挺 ...

你的帖子  我有看了一部分  那个塑料  除了3d打印   我看没有更好的方法    除非有人能雕刻

网友:
使用OTL功放的7管收音机不宜用8Ω以下的喇叭,9管收音机理论上没问题,但是牡丹944功放管放大倍数较低,且推动管BG5集电极电阻值比较大,推4Ω喇叭仍比较吃力。6V供电的9管收音机,配4Ω喇叭,理论最大输出功率能达到600mW,配8Ω喇叭能达到300mW,但在实际的收音机当中,经常因为推动级以及功放管放大倍数等因素限制,实际达不到。你收到喇叭之后可以亲自测一下,装上8Ω喇叭最大音量下电流是多少,换4Ω喇叭之后最大音量下电流又是多少,对比两个电流值各减去10mA(前级消耗电流)之后的数值,如果装4Ω喇叭比装8Ω喇叭电流大一倍那么说明完全可以推动,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装4Ω喇叭电流只提升40%那么用这两种喇叭输出功率是相同的,只是用4Ω喇叭更耗电,如果换4Ω喇叭之后电流上升小于40%那么说明功放完全推不动4Ω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OTL,OCL因为是射极输出,非集电极输出(变压器输出基本上都属于集电极输出),因此喇叭阻抗 ...

功放最低负载阻抗取决于功率级最大输出电流,而最大输出电流又取决于功放管放大倍数与推动管集电极电流的乘积。比如说推动管集电极电流3mA,功放管放大倍数500,那么功放最大输出电流参考值为3*500/5=300mA,300mA在8Ω喇叭上可产生2.4Vp波形,在4Ω喇叭上可产生1.2Vp波形,因此推8Ω喇叭完全没问题,推4Ω喇叭可能音量反而下降。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那就是计算式里的除以5,一方面功放管输入阻抗不是0,推动管集电极电阻有分流,另一方面推动管集电极电流不允许下降到0而是必须保留至少50%的静态电流,还有就是并联在BG8、BG9发射结的电阻对信号分流损失,所以功放最大输出电流并不等于推动管集电极电流与功放管放大倍数的乘积,而是只有二者乘积的几分之一。

网友D:
感到有些冒险,阻抗小了,推挽管的电流必然会增大,有可能超过管子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和功耗,严重的可能烧管。所以实在要换,就要小心控制音量,别开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到有些冒险,阻抗小了,推挽管的电流必然会增大,有可能超过管子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和功耗,严重的可能烧管 ...

某鱼买的2手的  不是我自己故意要换的  原来的电路图是8欧的喇叭  现在是3.5欧  的 老 飞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控制好音量别太大了,放心用吧。

我有个944A所配喇叭就是4欧的,不知道是否原配,一直在听没问题。

看了您的跟帖,我查了一下《收音机电路图集》为8Ω,再拆开自己的收音机实际测量直流电阻7Ω,证明此机型用的是8Ω喇叭。
我这台喇叭也奇怪,首先看了许多网上图片,所看到的都是“莺歌”牌,这台却是“红声”牌,这个可以用换过喇叭做解释。其次,换上去的喇叭贴纸上黑字4Ω是印刷上去的,红字8Ω是印章后盖上去的,强光+放大镜看的很清楚,这在当年也不奇怪。

以上将自己所知一并告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您的跟帖,我查了一下《收音机电路图集》为8Ω,再拆开自己的收音机实际测量直流电阻7Ω,证明此机 ...

原厂  莺歌 和 红声 都有     只是我的2手的是3.5欧的  飞乐   我是看中老飞乐    和 空气联  才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厂  莺歌 和 红声 都有     只是我的2手的是3.5欧的  飞乐   我是看中老飞乐    和 空气联  才买的

谢谢楼主,我还以为喇叭被换过。另外,希望楼主也换成8Ω,要耐心等,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我还以为喇叭被换过。另外,希望楼主也换成8Ω,要耐心等,会有的。

手头有2台牡丹944a   一个是莺歌   另一个也是莺歌 但是喇叭布破严重   等于没喇叭了    第三个  飞乐喇叭  在路上
   都是空气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