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核电脑电源应该配置多大功率的

楼主(2022-11-08):
这几天老电脑不好使以为系统坏了,用光盘做系统光驱启动不了,换了几盘都一样,换了光驱还是一样,u盘找不到了,怀疑电源不行找个旧航嘉220瓦的试机一切OK,问一下大家这个电源能长时间使用吗,需要配多大功率的电源,电脑配置4核4g内存500硬盘独显,大家帮参谋一下,谢谢了。

网友:
只要电源不爆炸就继续用,哈哈
给个参考
我的i7-3770k+GTX645M古董机,开机过程中观察到最大约110W,进入桌面看矿坛基本在49W-51W之间波动,看个B站视频大约在70W左右。实测值
用的也是拆机的dell小主机电源,好像也是220w功率的,目前良好

楼主:
那可省钱了,仓房还有2旧电脑2核的,都是能用的拆下来备用,我用的电脑都是姑爷单位不用我接着用继续战斗

网友:
科室里淘汰的好几台电脑扔在一边,让我搬来了几台,所谓淘汰就是操作系统不太好用就认为电脑不行了,领导们也不太懂这些,一句话“换”,其实操作系统换新的就可以了,用起来速度蹭蹭的好用;

网友:
就这配置,200瓦够用了

网友:
现在标称400W、500W的电源还不如十几年前200W、300W的电源输出功率大,功率不足份量可是挺足(方块水泥扼流圈)。

网友:
光4核不好判断啊,J1900也是四核,三五十瓦的都可以

网友:
电源最好别马虎,功率大一点儿的好。
品牌和产地也相当重要,次一点的X达、X汉,稍微好一点的就海淘。
用和玩儿是俩概念。

楼主:
这是电脑配置,后换的电源航嘉lw6228p4

楼主:
怎么看不清

网友:
X840耗电95瓦,你那是集成显卡主机,内存主板硬盘耗电50瓦,肯定够用

网友:
200w就足够,你这个配置,没有太耗电的配件。

楼主:
uAMD640内存6G显卡GT730硬盘500有时在一块挂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