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多功能电热锅温控开关KSD301 250V16A 65度

楼主(2022-11-08):
温控开关接在保温开关上的是长开对不对?是温度低于65度就导通起到保温作用吗?小白不懂望大神们科普一下。现在常温用表测试不通。用火机烧一会再测还不通是不是坏了?现在电热锅插电加热正常保温功能没试。目测插座烧焦。多谢!

网友:
保温开关室温下是闭合,高温下断开.

网友:
如果是保温开关,应该是低于65度左右导通,达到65度以上断开,室温下应该是常闭状态。

网友:
不要试图去乱调这个东西,搞不好出别的故障。

网友:
这种常开常闭都有的,不一定的。

楼主:
感觉常开常闭都行。都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