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功放【转】

楼主(2022-11-09):
https://www.elektormagazine.com/labs/fortissimo-100

帖子里面有详细的分析说明和测试参数报告
指标:
Measurements
Power supply: laboratory power supply 2 x 40DC regulated + 2 x 10000 μF/50V close to K1

Input sensitivity                                1.076 V (94 W/8 Ω, THD = 0.1 %, B = 22 kHz)

Input impedance                              10 kΩ

Sine-wave power                              94 W (8 Ω, THD = 0.1 %)
(1 kHz, B = 22kHz)                           98 W (8 Ω, THD = 1 %)
                                                          181 W (4 Ω, THD = 0.1 %)
                                                          188 W (4 Ω, THD = 1 %)

Bandwidth                                         3.3 Hz…237 kHz (-3 dB, 1 W/8 Ω)
(generator 20 Ω)                               10.8 Hz…78 kHz (-0.5 dB, 50 W/8 Ω)

Open loop bandwidth                        ≈ 20 kHz
Open loop gain                                  ≈ 140000 (8 Ω load)

Slew rate                                            45 V/μs

Rise time                                            1.5 μs

Signal to noise ratio                            103 dB (B = 22 Hz…22 kHz linear)
(Referred to 1 W/8 Ω)                         106 dBA

Harmonic distortion plus noise            0.0008 % (1 kHz, 1 W, 8 Ω, B = 22 kHz)
                                                             0.0016 % (1 kHz, 1 W, 8 Ω, B = 80 kHz)
                                                             0.0016 % (20 kHz, 1 W, 8 Ω, B = 80 kHz)
                                                             0.0008 % (1 kHz, 50 W, 8 Ω, B = 22 kHz)
                                                             0.0008 % (1 kHz, 50 W, 8 Ω, B = 80 kHz)
                                                             0.002 % (20 kHz, 50 W, 8 Ω, B = 80 kHz)
                                                             0.0012 % (1 kHz, 1 W, 4 Ω, B = 22 kHz)
                                                             0.002 % (1 kHz, 1 W, 4 Ω, B = 80 kHz)
                                                             0.0025 % (20 kHz, 1 W, 4 Ω, B = 80 kHz)
                                                             0.0023 % (1 kHz, 100 W, 4 Ω, B = 22 kHz)
                                                             0.0023 % (1 kHz, 100 W, 4 Ω, B = 80 kHz)
                                                             0.0042 % (20 kHz, 100 W, 4 Ω, B = 80 kHz)

Intermodulation Distorsion                  0.0012 % (1 W, 8 Ω)
(50 Hz : 7kHz = 4 : 1)                          0.0015 % (50 W, 8 Ω)
                                                             0.0024 % (1 W, 4 Ω)
                                                             0.0041 % (100 W, 4 Ω)

Dynamic IM Distorsion                        0.0016 % (1 W, 8 Ω)
(3.15 kHz square wave +                    0.001 % (50 W, 8 Ω)
15 kHz sine wave)                               0.0019 % (1 W, 4 Ω)
                                                             0.0021 % (100W, 4 Ω)

Damping factor                                    570 (1 kHz, 8 Ω)
(measured on K8/K9)                          315 (20 kHz, 8 Ω)

Power supply detection                       36.5 V off (slightly temperature dependent)
(positive supply only)                           36.7 on (slightly temperature dependent)

DC protection                                      +0.54 V/-0.89 V

Turn-on delay output relay                   3.5 s

电源具有稳定的对称+/- 40 V,以确保最佳性能。
最大功率 (THD 1%) 在 8 Ω负载下接近 100 W,在 4 Ω负载下接近 190 W(参见测量)。所有部件均为通孔,便于构建放大器。设计是完全对称的。

网友A:
嚯!这电路够复杂的。

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功放管的导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嚯!这电路够复杂的。

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功放管的导热方式。

原贴里都有啊

网友:
电路指标看起来不错,有PCB文件?

网友:
不喜欢这种风格,原件密度太大。对于音频应用来说,这不是件好事。

网友B:
请问中点点位怎样调整?我有一个功放怎么也调不好,推动级输出老是下臂高,上臂低,不平衡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中点点位怎样调整?我有一个功放怎么也调不好,推动级输出老是下臂高,上臂低,不平衡怎么办?

这个是带DC伺服的。说实话,我比较怕这种全对称的电路,配对比较难搞。不配对,容易飘中点,为了不飘,只能加DC伺服。

网友:
看不懂原理图,没中的调节,靠lm334保证中点稳定吗?

网友:
没有PCB制作文件,不算是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