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特殊音量电位器哪里能买到?

楼主(2022-11-09):
淘宝上轴都是靠左,这个轴是靠右

网友:
淘宝上有的

网友:
你在淘宝上找那些专门卖电位器的卖家,肯定有卖的

网友A:
当年修日本的收录机,找这种电位器,转遍了整个电子市场,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修日本的收录机,找这种电位器,转遍了整个电子市场,也没找到

最后找到没?

网友B:
电位器不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不能修吗?

如果是碳膜磨没了不好修。

网友:
最后也没找到,最后只能找了几个电阻,接成固定模式了

网友:
淘宝上有这种啊

网友:
只要脚位尺寸符合,可试试:1.中心抽头脚不接入(跳线)。2.拆了将两片电阻换个位置重组。

网友:
网上淘二手进口的吧国产电位器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C:
这是立体声带等响度的音量电位器。国产的可以用跳线就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改一下

网友(2023-03-07):
买带中心抽头的相同阻值的电位器,中心抽头可用导线连接到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立体声带等响度的音量电位器。国产的可以用跳线就可以解决

跳线也是一种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