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两线的焊台如何调温的

楼主(2022-11-09):
我拆了一台BONKOTE焊台,看了一下手柄,只有三孔,两个是发热丝,一个是地线接变压器外壳和交流地的,那这种没有热电偶的手柄怎么保温和调温的。

网友A:
有没想过负极接地,热电偶、电热丝共地操作

网友:
测温加热交叉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想过负极接地,热电偶、电热丝共地操作

交流地是隔离的

网友:
这个就是调压的,刻度上的温度就是个估算值。

网友B:
热电偶串在发热丝上,断开电源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串在发热丝上,断开电源测温

我想应该这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