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这个功放板后级偏置电压偏高问题

楼主(2022-11-09):
修一台老功放,原机爆末级功放管及旁边的二极管4148和100欧电阻,地毯式检测发现9015的eb级有问题,换好零件以后检测末级功放管的be电压是0.59v,后面因为是有电阻变质,所以这个坏声道的所有电阻已经照原值换新。检查另一端好的那个声道be极是0.5v,现在就是不知道需要调哪个电阻把损坏的这个0.59v降到0.5v,对于这个功放俺就知道检查坏零件然后代换,原理不是吃的很透,希望老师傅们不吝赐教怎么降这个静态偏置电压。

网友A:
这电路给画的。我得下载好好的捋一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给画的。我得下载好好的捋一捋

谢谢啦,不懂画图,就手工照着线路画了。确实很不好分析。

网友:
感觉像一张古代军事地图

网友B:
这画的给神仙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画的给神仙看看吧

水平有限,手工画的,见谅。

网友C:
没事,不差那0.09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不差那0.09伏

试机过,3首歌后又爆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