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理春雷605-2交直流收音机

楼主(2022-11-09):
          说是修理,其实是练手,淘来的机芯,最初的情况是不响,没半点声音,然后发现输入变压器断线了,像被老鼠咬过,整个报废了,又不会绕变压器,就再淘了个相同类型的变压器,换上之后,有底噪了,只会最简单的电位器中端摸一摸法,有嘟嘟声,初略认为低频功放部分是好的,但是收不到台,往下就不会修了,搁置了好几个月,期间边修边学习基础知识,而后又淘了一台605-2机芯,是好的,可以收台,对比着修,最后发现是波段开关断裂了,中波档刀片没有接触到,导致没信号,于是又淘了波段开关,换上之后,中短波都可以收台了,但各种毛病集齐一身,想着本来就是学习,就硬着修下去,到目前已经被折腾的大变模样了。

最初情况
1.中波磁棒初级次级断线 - 简单接上
2.输入变压器报废 - 换了好的
3.波段开关断裂 - 换好了
4.有个远近程开关接触不良,有时正常工作,有时收不到台,除锈之后好用了。

线圈简单接上

更换电解电容

换了电容之后,就开始新的毛病了,啸叫明显,都是同容量的电容,搞不清是高频啸叫,还是中频啸叫

楼主:
找来605电路图,先找变频管的上偏电阻,这里有两个22k,调了一下红色的没反应,就调蓝色的,有反应,调到80k,本振好像停了,没台了。

网友:
维修方法不对

网友A:
既然是换的同容量电容以后出现啸叫,那就说明之前收音机是正常的,那就逐个检查你新换上去的电容。重点怀疑容量是否足够,极性是否搞错,特别是c18.

网友B:
这个鸡功放部分有反馈,你说换过输入变压器,很可能是极性反了,把推动管集电极那一端与电源端换一下试试(输入变压器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换的同容量电容以后出现啸叫,那就说明之前收音机是正常的,那就逐个检查你新换上去的电容。重点怀疑 ...

c18是旁路电容吗,我看电路图和实物连线图里,居然不一样,电路图里正极接地,实物图里负极接地

网友:
先把理论补好。
再把仪器理顺。
最后再动手去修机器。

当然一边修一般学是对的,没有实践理论也就没有提高。但是基本步骤就是上面的步骤。
缺任何一个就是瞎学,瞎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鸡功放部分有反馈,你说换过输入变压器,很可能是极性反了,把推动管集电极那一端与电源端换一下试试( ...

应该不会,我对比着原来的极性焊上的,左边1234,右边5678;

网友C:
不要乱换电容   我前几天 一个海燕t322 也是乱换电容  浪费时间  还破坏了美观   好在听了冰岛老师的话   只换了一个  ,后来是那个可调电阻问题而已,不关电容的事情

网友D:
引用 楼主:
c18是旁路电容吗,我看电路图和实物连线图里,居然不一样,电路图里正极接地,实物图里负极接地

C18是AGC滤波电容,正极接地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乱换电容   我前几天 一个海燕t322 也是乱换电容  浪费时间  还破坏了美观   好在听了冰岛老师的话    ...

新的胶皮电容确实没有老电容的感觉,容量耐压一样,应该可以换吧,而且我发现换了之后声音要清晰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c18是旁路电容吗,我看电路图和实物连线图里,居然不一样,电路图里正极接地,实物图里负极接地

C18是滤波电解,正极接地是正确的,因为此机电路图上部是负电压供电。我修好了一个605-3机芯,裸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8是AGC滤波电容,正极接地正确。

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8是滤波电解,正极接地是正确的,因为此机电路图上部是负电压供电。我修好了一个605-3机芯,裸听。

原来如此,多谢解答。

网友:
现在古董机都比较难修,有些配件都没法买到,只能找旧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