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做Jupeter院长6J8P-6P3P单端记录贴

楼主(2022-11-09):
继上次实做院长大大的6P13P推挽成功之后,做机器的热情暴涨,正好手头有4支6J8P和8支6P3P,输出牛也是现成的,各种零件齐备,就缺一个电源牛,于是备料:买一个165W平价电源牛130元,5个高仿精钢磁8脚管座105元,一罐锤纹喷漆25元,成本不大。

图纸就用了Jupeter院长的6J8P-6P3P单端,特别喜欢这种榨取功率管屏耗的思路,还有失真+失真=低失真的巧妙计算(这个超出我的水准了,但院长都已经精确计算好了,照着做就行)。由于采用2.5K输出牛,功率级参数有改动,当然也是按照院长给出的数据弄的。

当然,这次制作还有一大目的,就是完全放弃自己之前习惯用一根硬铜丝布置地线的习惯,尝试按照规范做法,改用软线逐级一点接地。(之后的实践证明效果非常好)

时隔十几年,再次制作6P3P单端,期待能有令人惊喜的结果吧。

弄了几个晚上,目前基本完工,各工作点基本达到图纸标定值,院长的计算非常精准,照图施工,一切顺利!

机器通电开声,三段表现均衡,细节到位,驱动有力。6P3P有这样的表现,已经超出我的预期,非常满意。之后就听了一晚上童丽的黄梅小调,舍不得关机,哈哈。开机不久,6P3P就热浪滚滚,预示着它用接近极限的屏耗表达自己的与众不同,还好我手头有8只6P3P,可以玩很久了。

最后想说,6P3P单端一直被认为是入门级练手胆机,但院长的图纸把胆管的潜力深挖之后,入门级胆机也有不俗表现。也感谢院长大大的热心指导,让我又收获一台值得把玩的胆机。

补充内容 (2022-11-9 21:51):
32楼更新最后的实作实测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fromuid=22005

补充内容 (2022-11-15 22:33):
36楼更新一组正弦波测试情况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2200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院长老师,前级用6N8P是不是音质会更好点?

“正半周驱动信号的峰值超过14V就有可能出现栅流而削波,负半周则需要20V以上才能满足输出幅度的要求。如果整机以输入信号电压峰值0.6V计,需要推动级的放大倍数起码是35倍,这还没有考虑负反馈的余地,所以,配合6P3P标准接法的推动管,需要在高U的三极管如6N2,6N9P,6G2,6G2P或者低跨导的五级管如6J8P里面选择。”---------参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85567&extra=

所以这里用放大系数20,在线放大倍数只有十几的6N8P一级推,只可能推响,而不可能推好听。

网友:
我想看看这个6P3到底能撑多久?

网友A:
理论上来讲这套管子搭配可能是我的6P3P标准接法系列电路中性能最好的一个。难得楼主花费精力不惜工本将设计思路完美还原变现。楼主竟然把屏压和帘栅压调整到250V(262-12),这个真不容易,是我见到的仿制贴里面最为精确的,完全与设计值吻合!难得!相信楼主的努力一定会换来收获!
再次核算管子并没超屏耗,相信完全黑灯也应该看不到屏红,所以放心大胆地用吧。俗话说得好,人生难得几回意,一生能用几颗管?物尽其用,曲尽其妙,足矣!

网友C:
直观感觉是不是使用稍高的电压,稍大的牛的阻抗,稍小的屏级电流更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讲这套管子搭配可能是我的6P3P标准接法系列电路中性能最好的一个。难得楼主花费精力不惜工本将设计 ...

请教院长老师,前级用6N8P是不是音质会更好点?

网友:
大八脚的电子管配套使用,有气魄。

网友D:
想问一下,这样布局,中间那个输出变压器不会受到电源干扰吗?
有没有左右声道的底噪数据给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观感觉是不是使用稍高的电压,稍大的牛的阻抗,稍小的屏级电流更好一些?

原版图纸就是3.5K输出牛,不过我手头二对现成牛都是2.5K的,成本考虑没有再去订做新牛,好在院长给出2.5K牛的参数。

另外,机器推力充足,音量才调到8点钟方向,就把我的8寸落地箱推得活灵活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这样布局,中间那个输出变压器不会受到电源干扰吗?
有没有左右声道的底噪数据给参考一下?

完全没问题。

机器刚做好,还想精调一下,暂时没拿仪器测,不过左声道贴着喇叭(94dB)听不到任何底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这样布局,中间那个输出变压器不会受到电源干扰吗?
有没有左右声道的底噪数据给参考一下?

你可能觉得输出牛线包的轴向与输出牛的轴向在一个平面,输出牛可能会收到来自电源牛的干扰。但是,在一个平面上,除了双方的轴向相互垂直可以减小干扰以外,如果安装时几何对称轴在一条直线上时,可以把这种干扰降到最小。据我观察楼主的安装恰好是符合这种特例,所以就非常取巧地消除了上述干扰。

网友:
漂亮!机内整齐美观,赞一个!我也做过院长这电路,后来电牛拿去别用了,现在就搁置一边了。放心轰炸吧,不会红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观感觉是不是使用稍高的电压,稍大的牛的阻抗,稍小的屏级电流更好一些?

6P3P包括原厂的6L6,都推荐的标准状态是250V、250V、2.5K,只是国人习惯于将电压抬高,配合3.5K的牛,这样一来,反倒是3.5K成了标配,而2.5K反倒成了特立独行。
这也许迎合了国人节俭的心态,觉得高压小电流工作,寿命可能会长,低压大电流寿命就短倒也不一定。原厂推荐的状态,能短到多少。另外低阻状态的偶次谐波成分要多些,便于在两管状态的设计上人工干预,实现降低总体失真的预想。所以,不论高阻高压,还是低阻低压,只要工作点选对,都会各有特点,用家各取所需便了。

网友E:
做得漂亮!就是俩个管子靠得有点近不利散热,把俩个6J8P放在中间对称一点可能更好看!
我用院长的线路做的6g2p推6p3自我感觉良好,现基本上都是听它。

网友:
感谢两位老师解惑。我对胆机布局没有心得顾有此一问,暴露水平了

人耳是最灵敏的仪器,听不到底噪,就没有必要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觉得输出牛线包的轴向与输出牛的轴向在一个平面,输出牛可能会收到来自电源牛的干扰。但是,在一 ...

为了确保定位精准,特地3D打印一个内衬底板用于定位,手电钻不锈钢机壳打孔太难了,打歪就再补一个孔+锉刀锉,最后是不锈钢上面很大一个孔,就靠内衬上的孔定位了。

网友:
2.5K、3.5K、4.2K、5.5K牛我都试过,现在的用输出牛3.5K有6、8欧输出,6欧喇叭接到8欧,差不多就是2.5K,自我感觉还是3.5K好一点(主要是听音乐,不怎么听人声),可能是因为接成2.5K后电感量太大了,低频过肥。

网友:
不锈钢加工确实难度大,你的办法很巧妙。

网友:
3.5K是清蒸鱼,2.5K是糖醋鱼,4.2K是酸菜鱼,5.5K嘛…………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漂亮!就是俩个管子靠得有点近不利散热,把俩个6J8P放在中间对称一点可能更好看!
我用院长 ...

老兄说的是,这个机箱的确不够合理。不过是现成的,不用花钱啊!所以喷漆让整体看起来效果好一点~

做胆机,找合适机箱最头痛,订做的话三百元以上,还要等,呜呜~

网友F:
楼主做的漂亮,搭棚技术高超。
另外请教楼主,您这些阻容元件是从哪里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半周驱动信号的峰值超过14V就有可能出现栅流而削波,负半周则需要20V以上才能满足输出幅度的要求。如 ...

明白了院长谢谢您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的漂亮,搭棚技术高超。
另外请教楼主,您这些阻容元件是从哪里配到的。

十几年陆陆续续各种玩,本事没长多少,零件和工具攒了无数,基本都是以前淘宝买的,现在都涨价了。这次除了电源变压器和管座,其余都是手头现成的,以前定做的20孔搭棚条还有近百根,这辈子都用不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P3P包括原厂的6L6,都推荐的标准状态是250V、250V、2.5K,只是国人习惯于将电压抬高,配合3.5K的牛,这 ...

    五极管使用多大阻抗的输出牛,实际上就是各种妥协的结果,在屏压和帘栅压都是250伏的时候使用2.5K的牛也是6L6G的厂家推荐数值。如果用实际做出来的负载线看,不过是失真大了点,这个失真是单单指的输出级的。如果两级共阴放大,使用合适的电压驱动级,整体的综合失真会减小不少。
    我只是感觉在厂机推荐的标准接法的单端这个条件下,栅压=-14V,屏极电流为72MA,推挽A1类的栅压=-16V,两管值屏流为120MA,也就是每管60MA。而1楼的电路中的屏流大约为86MA,感觉栅压浅了点,屏流大了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五极管使用多大阻抗的输出牛,实际上就是各种妥协的结果,在屏压和帘栅压都是250伏的时候使用2.5K的 ...

刚满屏耗,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满屏耗,没问题吧。

不是屏耗的问题,我担心的是阴极发射电流的能力问题,当然也只是担心而已。

网友:
漂亮  羡慕  什么时候玩腻了出不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五极管使用多大阻抗的输出牛,实际上就是各种妥协的结果,在屏压和帘栅压都是250伏的时候使用2.5K的 ...

牛哥多虑了,这个86毫安里面还包括有7-8毫安的帘栅流,所以实际的屏流只有79MA,这样算下来实际的屏耗还不到20W,仅仅是接近满屏耗而已。阴极的发射电流大于275MA,裕量充足。
还有,手册上给出的一组数据,仅仅是测值,它意味着管子出厂之前,加上一定的灯丝电压、屏压和帘栅压,跨导、放大系数、屏流和帘栅流等测值达到这个数值即为合格品,所以一些数值才给出的有正负误差范围。很多人误以为这是厂家的推荐值、或者是最佳应用值,都是不确切的。可以这样说,在曲线图中,只要屏耗不超过警戒线,所有的点都可以是管子的工作点,但是最佳工作点,则需要具体选择,往往并不是厂家给定的那一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哥多虑了,这个86毫安里面还包括有7-8毫安的帘栅流,所以实际的屏流只有79MA,这样算下来实际的屏耗 ...

学习,感谢。

网友:
86mA应该是12V/140欧得出的结果,实际上流过阴极电阻的电流包括帘栅流,而据我观察6P3帘栅流的离散性蛮大的,手头上几只新管,从2.5~8mA都有,所以我觉得屏流应从初级线包两段测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