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NKOTE 三孔两线焊台拆机,原理图

楼主(2022-11-09):
搞不懂怎么调温的,只能拆了看一下,从原理图上看好像没有检测温度的,LM358是用于检测发热芯电流的,更像以前的可控硅调温电烙铁,我试了一下,开机调到某个温度值,面板的红色LED会先常亮,达到调温设定值后,面板的红色LED会闪烁,说明已经控温了。不知道手柄里面的两线发热管有什么机关,懂得说一下。

网友:
楼主画图了,说明这个电路和白菜白光T12类似,就是LM358控温,没有参与测温的机构了吧。
不过t12内部是有测温元件的,无非是串联罢了;但是在白菜电路里面,就不考虑测量这个指标了,使用经验数值估测的。
据说,这个可以直接使用T12的烙铁芯,不过需要确认两根线的方向,不然不能调温。

网友:
这种只能调温不能恒温

网友:
会不会是这样,电热丝中间一点取出电压,电热丝温度高时电阻大,分压就大,导致lm358的5脚控制点电压降低,这是一个负反馈过程,起降低温度作用。而可变电阻是主调

网友A:
这图,触发部分画错了,
如果是三脚发热丝,放热芯内部有感温电阻,内部一脚接正供电端,另一脚引出分压。
两脚就和t12芯一样,很普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触发部分画错了,
如果是三脚发热丝,放热芯内部有感温电阻,内部一脚接正供电端,另一脚引出分压。 ...

不知道你说的触发是哪里,我核对过,没有错的,三孔两针,地线是独立的接变压器外壳和220V交流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触发是哪里,我核对过,没有错的,三孔两针,地线是独立的接变压器外壳和220V交流地

可控硅触发,
那这种就是检测电流来恒温的了,
可以说是可调受控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