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有两个谐振点的问题

楼主(2022-11-09):
各位老师好,我的长线天线长21米接了一个1比9长线巴伦再接一个手动天调.我用天分仪扫天线发现有两个谐振点.一个在4.22兆另一个在7.12兆.请问正常吗?为什么会有两个谐振点呢..请老师们说说先感谢了

楼主:
我是这样调天线的.先把各仪器接好,然后把天分调到所需频率如7兆.再把天调调到驻波最小.再用天分扫天线.天线谐振频率大概在7兆左右位置上.能这样调吗

网友A:
长线做天线本身就是行波天线又配合上天调,一段范围频率都有可能产生谐振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线做天线本身就是行波天线又配合上天调,一段范围频率都有可能产生谐振峰

谢老师了睐

楼主:
没老师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