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易60W晶体管恒流电子负载

楼主(2022-11-09):
一、概述
此款简易电子负载是基于LM358运放,TL432做为基准的晶体管恒流电子负载,恒流电压范围最大30伏,最小3伏,电流最大2A。可以用于一些小功率直流电源的测试,和一些电池的放电。
二、参赛图

楼主:
说的没错,理论是60W,我没那么大的散热器,有什么装什么

网友:
电路,电路图。

网友:
我都用可调线绕电阻

楼主:
我的直流电源坏了,修好以后打算测试一下电源,没那么大功率的电阻。后来看着这个电路挺简单的就做了一个,没几个元件,做完后测试我的那个电源,效果还不错。

楼主:
电路稍后就传上来,很简单,我以前没搞过,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实际测试能用。

楼主:
三、电路图和原理说明
此款电子负载电路参考了网络上的资料,进行了简化修改,在这里感谢万能的网。电路原理很简单,通过运放U1将电位器R9处取得的电压和取样电阻R6上的电压进行比较来控制大功率三极管Q2。
电路图在下面:

楼主:
四、制作说明:
简易电子负载没有几个元件,全是分立元件很容易焊接完成,需要注意几点如下。
1,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自己去打板安装,我用7*9厘米的洞洞板安装也没啥问题。
2,电路图内R7取1K,R5取8.2K,Q2采用2SD1049,注意三极管的几个引脚不要搞错。
3,取样电阻功率10W,我用了2个0.025欧5W电阻串联使用。
4,如需长时间工作功率管上的散热器尽可能大一点,如有必要可额外加个风扇。

楼主:
五、简单测试:
下面放了几张测试图,恒流貌似比较稳定的,测试万用表是自己焊接制作的DT830B。
1,12V0.5A

2,12V2A

楼主:
我的电源最高15V电压,如有30V电源的坛友可以自行测试。

网友A:
欢迎你加入14届DIY大赛!

网友B:
散热不简单,加个1元的二手PC风扇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你加入14届DIY大赛!

谢谢版主鼓励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不简单,加个1元的二手PC风扇呗。

这个做了修图中这个2A电源测试时间不太长的,这散热器刚好能用,如果给电池放电长时间没风扇就不行了

楼主:
这电路原本可以恒流10A,但这洞洞板受不了的,
反正那个电源才2A,就把电位器改小了给变成2A用了

网友C:
我用4个HY5012做的,散热很不好搞,用了风洞式结构,一边吹风一边抽风,还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4个HY5012做的,散热很不好搞,用了风洞式结构,一边吹风一边抽风,还没装好

对这个没研究,其实风冷是有极限的,很多人搞电子负载炸管可能和散热没搞好也有一定的关系,mos管温度升高后物理特性可能就改变了。
散热无非是让芯片和散热器接触最好增加热传导,所以就在两者之间涂上硅脂,后来发展到涂抹液金。
第二就是散热器的构造,比如铝的铜的,多翅片的,热管的,带风扇的不带风扇的,但是风冷是有极限的,
后来就慢慢发展到水冷,比如大功率的中频炉,给IGBT冷却,几百安的电流都是水冷的。
散热要怎么搞,看自己具体要求,多研究研究总能搞定。

楼主:
鱼上搞了个24v、1.1A的开关电源,正好有电子负载看看性能怎么样

楼主:
正常的时候输出24V电压,电源指示灯很亮,忘了拍电压的画面了,一个万用表不太方便

楼主:
当调节电子负载旋钮,电流开始增大,当电流达到1.3A时电源保护,把电流钳位到1.1A,同时电源电压降到2.9V,电源指示灯变暗。看来这个电源还不错,应该不是假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制作说明:
简易电子负载没有几个元件,全是分立元件很容易焊接完成,需要注意几点如下。
1,如果条 ...

运放和432 是不是单独供电的?供电电压多少伏?

好像没看到单独供电,那30V时 1K电阻(注意电阻功率)供电432。是不是阻值有点小了?虽然432可以到100mA,但是,一般都在1-10mA 应用。约30mA的电流,我觉得有的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和432 是不是单独供电的?供电电压多少伏?

多谢老师指导,我这个也不太懂,帮忙看看这几个电阻在30V时选多大的会更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放和432 是不是单独供电的?供电电压多少伏?

运放供电我觉得应该和负载分开供电,我用的431做电压基准,只是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压值,431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电路图和原理说明
此款电子负载电路参考了网络上的资料,进行了简化修改,在这里感谢万能的网。电路原 ...

电路图原理说得通,如果是在10A电路的基础上改成2A,那么电流检测电阻可以在原图基础上提高5~25倍左右(电阻太大测低压电源就不合适了),加大电流检测电阻的优点是可以进一步提高检测信号幅度,提高恒流电流值稳定程度,降低对运放性能的要求。
432基准电压源和358双运放的供电,单独增加一个直流稳压电源,直接接入电子负载输出端不合适。如果单独提供的电源不是稳压电源,那么给432供电的电阻可以换成“恒流二极管”以提高基准电压稳定性。
LM358是双运放,可以利用其中一个运放对电流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做可调放大/衰减,然后再利用另一个运放对放大后的电压与432基准做比较,比较输出控制晶体管。“可控放大”可利用两只10位旋钮开关和两组电阻做成调整Rf的电阻箱,从而实现恒流值直读,免除电流测量操作。由于最大电流设定为2000mA,那么“电阻箱”可以分别设置为20mA一档、1~10共10档,200mA一档,0~9共10档,两个旋钮所指向电流读数之和就是负载电流。这样,电流设定值为20mA~2000mA可调,每20mA一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原理说得通,如果是在10A电路的基础上改成2A,那么电流检测电阻可以在原图基础上提高5~25倍左右( ...

谢谢老师的悉心指导,模电真的很神奇

楼主(2023-03-09):
我这么实用的,居然没人投票

楼主:
我给自己拉拉票

楼主:
那些前几届拿奖拿的手抽筋的,这届就不要和我们新人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