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万 R6552 电阻档怎样校准,请指导。谢谢!

楼主(2022-11-09):
爱德万 R6552 电阻档怎样校准,请指导。谢谢!

网友:
上个图看看,无图无真相

楼主:
爱德万 R6552

爱德万 R6552

电阻档校准时估计操作错误,请老师帮忙指导怎样进行正确校准。谢谢!

楼主:
现在不连接表笔就有阻值显示,感谢支持!

网友(2022-12-23):
这种表建议所有功能都校,因为会相互影响。包括零位。一般先校零位和电压。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表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