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晶体管和电子管之前是怎么产生高频振荡波?

楼主(2022-11-10):
我看见费森登是1906年发明调幅广播,电子管是1904年发明,发明电子管之前是否已经有产生高频振荡的方法了,费森登是怎么实现调幅呢

网友A:
电铃电路也是一种机械振荡电路,包括以前应用在汽车上也是靠它升压供给火花塞的,会不会那时候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B:
看到这个,想起当年的几个特级牛人。

安培,法拉第,麦克斯韦,赫兹,马可尼……
法拉第小学没毕业,构思出的试验水平远超现代博士生。
麦克斯韦凭空想象出了电磁波,计算出了传播速度,发现和光速高度吻合,且都远超自然界其它速度,推测出光是电磁波。

马可尼在没有电子管时就能6000公里跨洋通讯了。
波波夫可惜了,没找到赞助,只能几公里。

网友:
有机械振荡器和机械放大器,不需要电子管或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想起当年的几个特级牛人。

安培,法拉第,麦克斯韦,赫兹,马可尼……

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报,但里面并没有高频振荡电路吧,我其实挺想知道费森登的调幅广播是怎么搞的

网友C:
那时候用  电火花

现在看起来就是 宽频的电磁破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铃电路也是一种机械振荡电路,包括以前应用在汽车上也是靠它升压供给火花塞的,会不会那时候用的就是这个 ...

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时候用  电火花

现在看起来就是 宽频的电磁破干扰

和马可尼的电火花发报机还是不一样的吧,马可尼的是减幅波,而发送声音的调幅电台要求的是稳定的高频振荡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马可尼的电火花发报机还是不一样的吧,马可尼的是减幅波,而发送声音的调幅电台要求的是稳定的高频振荡 ...

费森登最初的调幅传递声音的报告中是用的火花发生器,据说只能传递一两个单词且音频严重失真,并且对此报告坊间多存疑惑。

电子管发明之前实用的调幅广播是用一个超高频交流发电机实现的,这个发电机有超级多的磁芯,可以产生非常高频率的稳定正弦波交流电,然后用碳晶话筒调制后发射,人类历史上也就只造过几台这种超级发电机,太难造了。

美国广播公司第一次真正的广播用的就是超高频交流发电机,下面这个据说是目前唯一存世的超高频交流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森登最初的调幅传递声音的报告中是用的火花发生器,据说只能传递一两个单词且音频严重失真,并且对此报 ...

我也看到了一个短片,说是用交流发电机,看到这才知道如果不用电子管或晶体管想发射声音信号几乎不可能,看来如果穿越回古代要想搞出一个调幅电台几乎不可能,发报机倒是有可能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森登最初的调幅传递声音的报告中是用的火花发生器,据说只能传递一两个单词且音频严重失真,并且对此报 ...

请问这个调制是怎么个调制方法,碳晶话筒把声音信号转化为电信号,还有交流电信号,并没有调制器啊?直接不用调制器也可以吗,直接信号叠加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到了一个短片,说是用交流发电机,看到这才知道如果不用电子管或晶体管想发射声音信号几乎不可能, ...

是的,制造这样的超高频发电机需要的工艺和成本极大限制了它的应用,所以调幅广播是电子管发明之后才真正普及。

但即使你穿越到了古代(注意是古代不是近代),能不能做出火花发报机呢?

这里面需要解决的技术难点是:

实用的化学电池,第一个实用的化学电池不是伏打发明那个铜片锌片加稀硫酸的伏打电池,这玩意即使不用锌也会一直被稀硫酸腐蚀并产生氢气,你需要制造一个实用的化学电池:人类第一个实用的化学电池是丹尼尔电池,丹尼尔教授非常有创意地用一种疏松多孔的陶瓷罐子隔离硫酸铜(铜电极置于硫酸铜溶液中)和硫酸锌(锌电极置于硫酸锌溶液中),使得丹尼尔电池不会几个小时就没了,可以(较为)长期使用。

无线电报发明后,用的就是丹尼尔电池。虽然现代人知道丹尼尔改进伏打电池的创意,但怎么做这个可以隔离硫酸铜和硫酸锌但又能让电化学反应不受影响的陶瓷罐子,反正我不知道 你得在古代设法制造出这个罐子才行。

然后是绝缘铜线,你需要在古代提炼出足够纯的铜,(才能)再拉伸成铜线,还很长不会断,然后还得给它刷上结缘漆(也可以用纱包住),这一系列工艺问题都需要你去解决。

这些东西到了近代都不成问题,但在古代就都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调制是怎么个调制方法,碳晶话筒把声音信号转化为电信号,还有交流电信号,并没有调制器啊?直接 ...

对,碳晶话筒就是调制器,它的电阻值随声压变化,串联在回路中就调制了高频交流电

网友:
很烧脑的问题,当时的牛人思维确实让后人难以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碳晶话筒就是调制器,它的电阻值随声压变化,串联在回路中就调制了高频交流电

在我印象中只有非线性变换才能得到调幅波,包括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是非线性调幅吧,所以碳晶话筒的电阻也是非线性变化吗,不然单纯线性叠加按照两个信号和差化积公式好像无法得到像调幅波一样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