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推荐一款比较不错的6p3p推挽输出牛

楼主(2022-11-10):
手里没有太贵的管子,只有6p3p,6p1,等廉价货。以前做过这两个的单端的,效果还不错,只是功率小点。想做个6p3p推挽的,自己又不会养牛,哪位老师有合适的推挽牛推荐一下,谢谢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做了,功率太大,我6P13,6P1推挽都做了,排队吃灰呢。

你这一说我有个想法了,能不能做个线路简单的小推挽,功率在5-8W之间,既能体会推挽的音质,投入又不大,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网友C:
建议参考院长的电路,有人做过,据说不错。在论坛搜吧,能搜到的。
其实家用我觉得单端应该够了,功率太大了扰民。
然后请教一下楼主,你得单端和推挽牛是何处购买,还是自己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参考院长的电路,有人做过,据说不错。在论坛搜吧,能搜到的。
其实家用我觉得单端应该够了,功率太大 ...

老师您好,以前的单端牛也是买的,好多年以前的,现在已经找不到啦

网友B:
别做了,功率太大,我6P13,6P1推挽都做了,排队吃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说我有个想法了,能不能做个线路简单的小推挽,功率在5-8W之间,既能体会推挽的音质,投入又不大, ...

支持院长老师出一个小功率的推挽线路

网友:
我得看看弹药库里面用啥才合适。

网友D:
用6N6做小推挽咋样?有做过约吗?说说使用的感觉吧!

网友:
某宝上到处都有,价位各有不同,一分钱一分货,一元钱二分货。看烧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6N6做小推挽咋样?有做过约吗?说说使用的感觉吧!

做过6N6推挽,用的是57片的小牛,声音吗个人觉的还可以,具体还真不好描述;机机的照片记得以前跟帖发在一个相关帖子里。

网友:
6N6单管推挽出3W,需要20K的牛,并管出6W,需要10K的牛。牛的制造难度略高。我得找个更理想一点点管子试试。

网友:
老师考虑一下6p9p推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说我有个想法了,能不能做个线路简单的小推挽,功率在5-8W之间,既能体会推挽的音质,投入又不大, ...

好主意,我们有好多人是为了做而做,体验一下过程。做完了调满意了也就变成摆设了,很少听。我是做了一堆功放才总结出来的,养牛真是个要命的活,真的弄够了!还有一台示波管电视已经烂尾了,恐怕在不会捡起来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定做一对R牛就行。按照阻抗比定做电压 。也不是很贵

网友:
漳州鹭歌有一款16K/8Ω的推挽输出牛,用于6N6单管推挽可以输出3W左右。虽然初极阻抗没达到院长说的20K,但是相差不大各项指标应该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