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C电源中小板子是5V待机模块吗

楼主(2022-11-10):
这个PC电源中小板子是5V待机模块吗?另外,那个电感看上去是有漆包线,不知真假。

网友:
从电路看是控制旁边3角插座交流通断的,6脚芯片是光耦,旁边的应该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
品牌电源电感都是真的,不过现在大部分都是主动pfc,没这玩意了

网友:
应该不是待机5V小板,楼主顺藤摸瓜研究研究!

网友:
三个并排的变压器,其中最左边那个小的应该是辅助电源的。

网友:
按4#楼的
上次也有人发过了,记得6脚集成块好像是过零检测的光耦,用来触发旁边TO-220封装的双向可控硅,相当于一个固态继电器,只要主机电源一启动,这个可控硅就被触发导通,给旁边显示器的电源插座开通给电,主机一关机,就自动把显示器电源插座上的电给关断了,不用另外去关显示器电源了

EEL-19那个小变压器才是5伏待机电源的,包括它上面隐约有DIP-8脚集成块(有这个集成块的待机相对省电点,以前还有全分立元件无集成块组成的),还有左边被遮了半边的4脚光耦,共同组成了待机电源,给电脑主板提供5V2A的待机电源,以及启动主机后给KA7500之类的PWM控制IC供电的12V电压

网友:
散热器太小,电解容量大,不成比例。估计是套娃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板电路应该如上。

看图,感觉这个电源是有1个交流输入插座,1个交流输出插座。

电源上没有额外的插座,有可能是电源自保用的,比如检测到过电流或者过热情况下直接断电自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上没有额外的插座,有可能是电源自保用的,比如检测到过电流或者过热情况下直接断电自保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拆开拍了个照就装上了,还真没注意

网友:
肯定不是待机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板电路应该如上。

看图,感觉这个电源是有1个交流输入插座,1个交流输出插座。

一般是用摩托罗拉经典的过零触发光耦MOC3063,可查一下它的PDF数据表,会有准确的应用电路图的

网友:
好像以前老电脑开主机和开显示器有顺序的,先开主机还是先开显示器记不清了

网友:
还真是为其他设备输出电源的,如显示器、打印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