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房子非常破旧,请问怎样整修使表面“看得过去”。谢谢。

楼主(2022-11-10):
96年的老破小,出租多年被房客彻底搞烂,现在想花最少钱整修一下,求操作方法,谢谢。
首先是阳台兼厨房,进门映入眼帘就非常破烂,看不下去,初步想把水池这部分整一下,水池右边是原来放煤气罐的位置,现在有天然气所以空着。
请问哪个方案简单:
1.整个敲掉,换个几百块钱的一体式水池。但不知好不好敲,个人能否操作。
2.维持原装,设法进行整修使之美观,之前上下左右都贴了瓷砖,现已脱落,不知怎样整改能表面上看得过去,瓷砖脱落的地方抹白水泥行不行?

楼主:
然后是厕所,这坑出水不正常,不知在不换的情况下能否解决?
实在不行换一个怎样操作最简便,这个自己肯定无法实施,得找泥工来弄。

楼主:
客厅和两个卧室都还看得过去。
大概只要折腾以下步骤,应该自己都能完成:
1.换三个吸顶灯;
2.墙面不整洁的地方刷乳胶漆;
3.拆除没用的电线、网线之类。

网友A:
这个厨房卫生间还是找泥水工做吧,你这个蹲坑出水的地方已经破了,自己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这装修,最少30年了吧。

网友B:
        厨房、卫生间、阳台的墙砖地砖都拆了重新铺吧,有台面的地方换大理石的,窗户换塑钢窗或者铝塑铝的,室内的地板也都换了,墙壁重新粉刷,不好看的家具也要换了。

网友C:
厨房换一个一体式水池,有动手能力,应该问题不大。主要是厕所,最好是费点事,换一个直通的坐便器,这样以后厕所有问题比蹲便器好维修。

网友:
墙面贴墙板,客厅卧室的地面在上面做木地板,卫生间重做防水并重做地面,卫生间墙面贴PVC墙板。

网友:
还是找人做吧,自己搞光建筑垃圾就难办。

网友D:
这房子面积还是挺大的。我有间旧房子,去年自己搞了好久,瓷砖那边破了,最好买小瓷砖用瓷砖胶贴上,白水泥自己糊不出效果的,很丑。
那个蹲厕没办法,必须要换了。也可以自己换,敲掉,边上挖掉一点点,装新的再灌水泥,最后贴点瓷砖。搞的时候记得先拿报纸什么的塞住孔,免得掉垃圾进去堵了下水道。
自己搞是省钱,但是累,而且废时间,我自己搞了几个月,有几个看房的都给错过了,还是花钱请人搞划算。

网友E:
还是花钱请人,隐蔽线管,做柜,吊顶,地板地砖,抽水马桶,淋浴棚,钱花了人舒服,看看都开心,现在经济点装修也就十来万,再买些家电,苦了一辈子,豪华弄不了舒畅还是能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装修,最少30年了吧。

96年的房子,同年装修的,算起来应该有26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花钱请人,隐蔽线管,做柜,吊顶,地板地砖,抽水马桶,淋浴棚,钱花了人舒服,看看都开心,现在经济点 ...

这房子只住了5年就一直是出租状态,房客不爱惜使用所以非常破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厨房卫生间还是找泥水工做吧,你这个蹲坑出水的地方已经破了,自己肯定是不行的。

明天叫别人来看看,厨房厕所确实不在自己的能力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厨房、卫生间、阳台的墙砖地砖都拆了重新铺吧,有台面的地方换大理石的,窗户换塑钢窗或者铝塑铝的 ...

这太复杂了,老旧房子花太多钱意义不大。
只图表面上看得过去且能满足基本住宿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厨房换一个一体式水池,有动手能力,应该问题不大。主要是厕所,最好是费点事,换一个直通的坐便器,这样以 ...

我也想换个马桶,这样后续坏了直接换即可,毕竟现在材料不贵而人工成本太高。
但我这个厕所兼洗澡功能,如果装马桶的话还得搞地漏,否则无法排水,而且马桶下水位置似乎也不合适,装马桶后会占用洗澡时人站立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房子面积还是挺大的。我有间旧房子,去年自己搞了好久,瓷砖那边破了,最好买小瓷砖用瓷砖胶贴上,白水泥 ...

面积倒是不大,房产证52.5,阳台比较宽所以兼做厨房和饭厅。
结构相对那个年代的房子来说还过得去,地理位置较好,双学区加地铁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您的照片应该不是很年轻了,我也一样。这些活计都交给瓦工电工干吧,换灯你没有电动工具都不太好弄,登高 ...

这不是我的照片。电工问题不大,瓦工是真心干不来。

网友:
建议找专业人搞,快!自己搞耽误几个月,少收几个月房租,而且不如专业的效果,租不出好价。

网友:
这个厕所还得搞蹲便,用坐便下水管道位置不对,蹲便管道位置距离墙是600坐便是300你的加移位器

网友:
装修的好一些,租金多要些,,背着抱着一样沉

网友:
这个年纪自己折腾不划算了,专业人做专业事情。自己住还是花点钱全部翻新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人干,自己弄,又累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