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高保真,哪种解调模式最能高保真?

楼主(2022-11-11):
超再生解调?超外差鉴频中周?超外差陶瓷滤波器鉴频?DSP数字解调?还是网络收音机?

而且我还发现   好像一般省级和国家级的音源明显好于地方台    有点地方台真是听个响

愿听各位指点

网友A:
“高保真”是商业性用语,技术从业者最好谨慎使用,比较切合实际的说法是“低失真”。“低失真”可以度量,而“高保真”则虚无缥缈,玄幻莫测。

网友:
最近关注上FM电路,刚好看到林创的书里面有相关描述,发上来看看
作者说,相位鉴频器失真小于比例鉴频器

网友:
只能全程全数字,.wav格式或CD是高保真的极限。

大多老歌,模拟磁带保存,转数字mp3,mp3转成模拟fm,dsp收音机将模拟fm转成数字,处理后再转成模拟放大播放。经过了n次数模模数转换压缩解压。

有的电台音源很多是网上劣质磁带转的无损ape、flac、cd,音质远不如爱好者精心搜寻的原版开盘带转的mp3。

dsp大多不好听,明显不如常规收音机,原因老衲没有研究。以老衲水平,也研究不出来。
常规收音机,喇叭第一,音源第二,功放第三。

网友:
现在没有调频高保真

网友:
锁相环立体声解码,比较完美。

网友:
选择题:超外差鉴频中周 最保真。

最后的网络收音机已经超出调频范畴。

网友:
我感觉中周鉴频里面的比例鉴频的音质最好,频响宽,动态大。

不知道是否技术指标上也支持这个结果。

大多数IC+中周的鉴频方式叫峰值鉴频,对吧?

网友B:
模拟的都不能高保真,只有数字的才有可能高保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的都不能高保真,只有数字的才有可能高保真.

这么说就太绝对了。数码音响出现之前都是模拟音响,开盘母带也是模拟的,那时候没有高保真?

密纹唱片时代也是高保真的吧?这也是纯模拟的。

网友:
单就调频而言,99%的分立调频收音机、吞拿,都是比例鉴频器检波。
sony机,philips机,老衲知道的是100%。

网友D:
调频广播可以实现高保真传送音频,但现实情况并不是,现在广播电台都是用数字有损压缩音源,为了提高信噪比也采取了与调幅前端相似的“动态压缩”,并且发射端设置“预加重”、接收端设置“去加重”,为了实现兼容制立体声又人为混入了19k噪音,很难做到“高保真”。调频解调的失真大多在1%~2%之间,失真度差别不大,传统的模拟方案失真度比较,脉冲计数<锁相环<双失谐<正交<比例,然而脉冲计数听感音质未必好,DSP就是勉强听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频广播可以实现高保真传送音频,但现实情况并不是,现在广播电台都是用数字有损压缩音源,为了提高信噪比 ...

还有最主要的原因,地方台实际上已经放弃高质量节目制作了,唯一可以听听的就是中央台的几套节目,所以调频收音机已经没必要频繁换台了,我经常锁定的就是1个台。

网友E:
以前电台放歌曲用的cd,经常可以听到跳碟,现在应该都全数字化了,但是不知道这数字化的音乐是不是无损的。

网友:
DSP可以以较小的代价换来不错的效果
毕竟数字计算带来非线性失真和相位失真非常非常小
还有同步解调和噪声抑制加持

但是要顶级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看这个无线接收机性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以前电台放歌曲用的cd,经常可以听到跳碟,现在应该都全数字化了,但是不知道这数字化的音乐是不是无损的。

酷狗,网易,跟你用手机听歌的音源没差别,无损就别想了。广播的责任是播送新闻,发射端考虑的主要是有效覆盖半径和信噪比,接收端试图利用高端技术实现原音再现,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收音机的“音质优美”是失真的优美而不是HI-FI,不相信你可以用10种不同品牌、不同电路的收音机听同一个节目,听到的声音不会少于10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酷狗,网易,跟你用手机听歌的音源没差别,无损就别想了。广播的责任是播送新闻,发射端考虑的主要是有效 ...

说的有一定道理,赞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高保真”是商业性用语,技术从业者最好谨慎使用,比较切合实际的说法是“低失真”。“低失真”可以度量, ...

一个事物两面说而已,没必要太认真。国家标准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的都不能高保真,只有数字的才有可能高保真.

这种说法不全面,现在2k,4k高清电视的清晰度,比不上35毫米胶片。

网友G:
高保真好像有指标要求,最少要达到50--12500HZ

网友:
对于收音机,要求不高,一般都是简单的比例鉴频器
对于收音头,鉴频器太多太复杂,比较难分出优劣

网友:
讲实用,淘一台红灯收录机2L610,索尼CX20029芯片,银笛小喇叭,灵敏度和音质均可

网友:
此机双连老化普遍要更换,此机每个音质有差异,有的可达较高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就太绝对了。数码音响出现之前都是模拟音响,开盘母带也是模拟的,那时候没有高保真?

密纹唱片 ...

是否是高保真要限于当时的技术和认识,过去的高保真拿到今天来看,真是太可笑了,技术在进步,高保真概念也在不断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事物两面说而已,没必要太认真。国家标准也用

不管是搞技术还是玩技术,和技术相关了就得认真点,否则自己会把自己误导了,您说呢。

国家标准虽然题目用“高保真”,但实际的技术指标仍然是失真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保真好像有指标要求,最少要达到50--12500HZ

这是频响指标,和所谓“保真”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8x年的《国际电子爱好者》有一篇文章,描述了一种S型鉴频电路,说失真很低,动态范围很宽很线性。
还有的用CMOS门电路的工作电流和频率成比这种方式鉴频电路。

网友:
想玩好音质,请参考各种有名的收音头电路。而且还要调试的很好。电路越简单,好音质的可能性比较小。高端的收音头很多都采用PLL鉴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