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刀压线"--500型数字指针表进展情况

楼主(2022-11-11):
在500型指针表基础上改造的数字指针表,
对面板不再增加任何开孔,
取消调零电位器,
换用旋转编码器,
方便进行档位切换及调整工作参数,
目前进展情况如下:

一、数字表头灵敏度可变范围大
为使构件最大限度地适应不同的指针表主板和电路,
可在不修改软件的情况下,
改造制作完成后,
可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数字表头灵敏度,
该灵敏度是各档的基础参考值。

二、指针表头非线性调整
除了可调整指针表头满偏驱动量外,
为修正指针表头可能的非线性,
可方便地自行进行10点(暂定)精确校准,
作为指针表头的非线性调整修正表,
在数字量转指针指示时自动调用。

三、基本工作参数设置
可自行设置一些基本工作参数;
目前可调整的工作参数有主电池电压、10K档电池电压(用于精确显示LI和LV值)、
蜂鸣电阻阀值、自动关机时间、表盘刻度中值(可适应不同的表盘中值)等项。

四、各电阻档中值电阻调整
由于电阻精度、电池内阻、接触电阻等影响,
指针表各电阻档的中值并不精确等于设计中值,
本表可以方便地进行中值校准,
使得数字计算时使用实际的准确中值进行待测电阻的测算,
得到比较准确的电阻值,
而在转指针指示时,则按照表盘刻度中值,
并根据指针表头的非线性调整修正表,
驱动指针同步指向正确的电阻刻度。
注:各电阻档的实际中值是完全独立的,
根据实际情况,各档中值可以不一致。
比如RX10档中值是10.1,
RX1K档中值可以是9.9
但指针是按中值10的表盘刻度来指示测值的。

五、各档独立的满度校准
各档均具备满度校准功能,
日常测量时,可随时对相应的档位进行满度校准,
各档满度校准值是独立作用的,互不影响。

六、任一测值的精确校准(真正的“打哪指哪”)
正常测量时,在任意档位,
当测量一个已知标准测量值时,
如果示值有偏差,则可通过调整旋转编码器,
使读数精确等于已知测量值,真正的“打哪指哪”,
这个并不是为了“刀刀压线”摆拍,
其作用一是保存校准后可进一步提高已知测值附近的测量精确度,
二是由于数字表优异的线性,该种校准可替代相应档的满度校准工作。

以下为测量电阻的情况,
四位9999显示(各档小数点不固定,显示范围很大),
精度优于0.5%秒杀普通三位半数字表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还在进一步完善,
之后,固件可提供给有兴趣的坛友。

另外,我的这个表头反应慢、且平衡有些不太好,
准备抽空找一个反应快、好一些的内磁表头换上,
大家可推荐一下,
适合500内磁口径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外磁的吧?可以调整。

不是外磁的,
60元收来的表,
不可能是内磁的。

网友:
要搞刀刀压线,就要搞一个有反光镜的表头吧,这个试验一下还可以,不威武嘛。

楼主:
其实传统指针表中值法测电阻还有比较有优势的,
那就是每档的阻值范围跨度很大,
常用电阻几乎不用换档,
当然了,越接近中值精度越高。
以往看指针指示,电阻档两侧很难判读,
现在有了数字显示后一目了然了。
下面是使用X1K档在不换档的情况下,
分别测量1M、100K、10K、1K、100R、10R的情况

网友B:
怎么感觉,电阻档都不用做多个档了,2个档就行了?1K档都能测X1档的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电阻档都不用做多个档了,2个档就行了?1K档都能测X1档的电阻了。

用1K档测X1档(指针都接近满格了),
你看楼顶用X1档测同样的电阻就好得多了。

定性可以,
要精确的话,
最好还是在合适的档位。
另外,
这个改造是尽量原汁原味的

网友C:
不过可以考虑一下 上海沪光的DYI-A万用表 体积大反应不错  之前指针表用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可以考虑一下 上海沪光的DYI-A万用表 体积大反应不错  之前指针表用的就是这个

是你有想法改造一下,
还是向我推荐表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传统指针表中值法测电阻还有比较有优势的,
那就是每档的阻值范围跨度很大,
常用电阻几乎不用换档, ...

这个调零钮很有创意啊 ,改成别的功能了?

网友A:
还是500型的表头比较好找,阻尼差异也很大。
我的星牌MF500型,近2秒满偏,另一块航舟500型是1.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零钮很有创意啊 ,改成别的功能了?

由于无须调零电位器,
于是这个位置就把它改成了旋转编码器,
这个不像47那样装微动开关,
它本身自带开关,
通过它正旋反旋就可以切换档位,
比微动开关方便多了,
并且还可以设置和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500型的表头比较好找,阻尼差异也很大。
我的星牌MF500型,近2秒满偏,另一块航舟500型是1.1秒。

我的这个也很慢,
满偏要2秒,
并且平衡也不太好。
如果换表头的换,
这些内磁的表头物理结构是不是通用的?
只要两个螺丝的间距一样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也很慢,
满偏要2秒,
并且平衡也不太好。

对的,螺丝孔距一样基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螺丝孔距一样基本就可以了。

从另外一个表拆下动圈,
马上放进这个表的铁筒内,
不太会失磁吧?
还是用牙签大法?

网友:
所谓内磁,就是圆柱体就是磁场,这个圆筒是磁屏蔽作用,圆柱体离开圆筒,不会失磁。

网友:
此表做出来肯定很准,好用,不错,但是调整过程复杂,不利于自动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