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整流滤波

楼主(2022-11-11):
现在的变压器全波整流的很少了,做了一个组合。做完了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应该再增加一个热敏电阻就好了。也可以用2个二极管做成全波整流方式,直接替代5Z2之类。看德国设备和仪器很多都是插卡结构比较方便,就想能不能把胆功放的小元件和调整电位器也做成插卡式的,放在上面便于调整,省的翻过来翻过去的调整了。

网友:
70年代改造小日本收音机,里面的整流管就用焊接在官蒂里面的四只面接触晶体二极管代替。那时没有全桥与半桥也没有硅管

网友A:
这个思路挺好!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挺好!点赞!

谢谢您的点赞,加一个热敏电阻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866啊!可代866没有电容。

我是想加一个热敏电阻换一个大一点的电容

楼主:
缓冲,保护全桥。电流大时电阻会变大

网友C:
楼主这是准备用在没有中心抽头的线圈上吗?桥式整流+一个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准备用在没有中心抽头的线圈上吗?桥式整流+一个滤波电容?

是的,全波整流的用2个二极管就行,看变压器吧,现在的变压器很少有双绕组的了

网友:
大八角电容

楼主:
一样的结构吧?更换方便

网友D:
这个电解电容是匈牙利20寸黑白电视机里拆出来的吧,我也有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整流二极管能用么?啥型号?

这个整流二极管好象是2AP9 , 我也准备做一个,取代5Y3, 就是还没有找到这个大八脚管插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整流二极管能用么?啥型号?

当时能买到的2CP18 四只,反压400V,整流100mA,足可以供给改造的小日本收音机用6V6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解电容是匈牙利20寸黑白电视机里拆出来的吧,我也有一只。

嗯!
我有好几个
老电解我地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照片上看着咋都像2Ap,这个2CP是硅管,后来统一部标2CZ系列,这个应该叫2CZ83.

国家标准2CZ82A~X对应标准化前的型号是2CP10~20.而你说的2CZ83应该是2CZ83A~X对应的是2CP21~26(见《电子爱好者实用资料大全》电子工业出版社)。这里里的2CP18应该为2CZ82F(见李锦春《常用晶体二极管,大功率三极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