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没落了,找个收音机天线放大电路都难,找个天线电路也难,有用英飞凌做电路的吗

楼主(2022-11-11):
     最近折腾起收音机, 搞了几个蓝牙带收音机的板子, 想想加个天线看看信号会不会加强,  搜了一圈, 没看到一个好的方案, 再看咸鱼上的天线, 简单的很也是几十块, 这很不符合折腾人的习性,
     以前搞WIFI天线的时候,到处是图纸,双菱,漏勺,奶粉罐, 平板天线,到处都有资料, 平板天线网上也是几块钱一个,那是玩的不亦可乎。

    再看收音机天线,  那是不让人玩的, 几个1-2块钱的芯片, 就卖100多的也有, 网络替代了大部分收音机,就连自己人都努力把其淘汰。

有没有那个坛友 用英飞凌推出手机FM收音天线放大器IC BGB707L7ESD  做过放大电路的, 效果如何

网友:
网上大把的901x的管子,难道你只能用英飞凌的才能做收音机吗?

网友:
收音机用天线放大器,效果不好。

网友:
蓝牙带收音机的板子,那上边的收音机就是最低端的DSP,音质不及收音机也就罢了,灵敏度连最廉价的单片集成块袖珍机都不如,给那种板子加天线放大器就是吃力不讨好。收音机发展分两个方向,一个是高灵敏度、好音质,另一个是小巧便携。对于追求灵敏度、音质的车载收音机、调谐器来说,一条全尺寸的室外天线或者多单元八木室外天线效果很好,放大器完全不必要。袖珍收音机不会考虑使用外接天线,更不考虑外接天线放大器,对灵敏度要求较高的袖珍收音机,拉杆天线也会用全尺寸的,而且FM带通滤波、天线放大晶体管都已经做在线路板上了,日常使用完全满足灵敏度。

网友:
这IC个头太小,个人diy不方便,所以很少人diy。

网友:
别说了……
现在连三极管都很难买

二手、拆机、已停产的就不用讨论了
就说能买到、还在量产的……

小功率放大平价货就9018、3356、3357之类的,
加很多钱才能有英飞凌的BF开头的管子

功率大点的,中波还能拿2907A、2222A凑合
短波和FM都找不到什么好买的管子了……

mouser、digikey上RF三极管的分类都没几个器件了……

至于你的天线LNA,实在要做,自己用3357搭一个吧……
不过确实没啥用……瓶颈不在这……

或者,你淘宝些minicircuits的宽带放大器件吧,有点小贵,但是性能很好

网友A:
当年fT=30MHz的3AG一样玩儿短波玩儿的不亦乐乎,根据onsemi的datasheet,2N2222在100MHz至少有2.5的hFE,就玩儿不成短波了???

网友:
DSP的没玩头,超外差的不好调。DIY收音机有瓶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fT=30MHz的3AG一样玩儿短波玩儿的不亦乐乎,根据onsemi的datasheet,2N2222在100MHz至少有2.5的hFE,就 ...

我菜,只玩带深度负反馈的甲乙类

网友:
不是收音机没落了,是电台节目“没落”了,播音员的声音也日落江下,太差了。记得十几年前,上海FM101.7,中午节目,“康康“的声音真是赞了不得了,嗲得徕,现在听不到了,传说出国了。好声音就是天生的,上帝所赠,后天炼不成的!

网友:
实际上9018完全够用了,FM也够用。
以前电台少的时候,天线放大器有用。现在电台多,天线放大器一股脑放大,你的弱台还是被强台调制了。
收更弱的台最好1.天线放大器也有调谐电路,2.指向性更好的天线。

网友:
不是收音机没落了,是电台节目“没落”了,播音员的声音也日落江下,太差了。

赞成观点,有些电台播音员年轻轻的说说笑笑,没有一点播音员的水准,更别说有磁性的声音了,声音好电台不多了。

网友:
我玩天线放大器多少有点心得,天线放大器有用,但是要低噪声的,而且要在天线端,接收端完全无用,除非是那种灵敏度超低的收音机,还增加噪声。至于动不动2-3g截止频率的所谓宽带放大,毛用没有,没有带通滤波器,只能增加5G干扰而已。

网友:
现在收音机没有什么好的内容,广告太多,没人听了。
要么弄个老电子管收音机偶尔怀旧一下,倒是可以的。